螺纹槽加工,请教

楼主(2011-03-01):
是块长方体的东西,加工槽,形状公差要求跟惠氏螺纹一样,铣好像慢了点,两个面的槽需要加工,实际图纸单边42个槽,牛头刨也不现实,电火花线切割就别开玩笑了。拉么好像也不放心,我做产品,有什么办法做快点。
加工材料是45号钢,无热处理的。

楼主:
槽的图片

网友:
如果有做滚刀的资源,做专用滚刀滚怎么样?就像齿条加工一样。

楼主:
有视频么,没有见识过。听说过,但是没见过。滚齿机可以做么。。好像也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螺纹梳刀铣,我想应该会很快

网友:
仿型铣应该效率不错,用摇臂铣床,做一个路径比例跟螺纹槽一样的模型

网友:
好多年前我们搞过类似的件,当时是在加工中心上搞的,量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