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换实体引用的源对象没有了,“在边线上”特征发黄,怎么办?

楼主(2011-03-01):
转换实体引用的源对象没有了,“在边线上”特征发黄,怎么办?
如图:
如果删除该发黄的线条,则导致后面的子特征都出错,所以想尽量保住线条,重建“转换实体引用关系”,如何做到?

网友:
点击黄色的先,编辑它的几何限制关系,把出错误的那个几何限制关系删除,然后再重新运用其他命令即可,
在公司不用SW,用INVENTOR,
要是还不明白的话,给我留言,晚上给你截个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