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火焰、等离子两用切割机,请教

楼主(2011-03-01):
数控系统:武汉蓝训
等离子电源:成都华远LGK-160IGBT
割炬:海宝MAX200水冷式
等离子电源至割枪气管距离~13M
具体情况:

1. 等离子切割厚度13mm的纯铜板,切割件形状:内孔(Φ35)整体偏向内部,但程度不同,即所构成的倾斜夹角不相等,起点正负45度偏向较大,造成反面形状为非圆形外圆(Φ500)偏向不一,起点负60度内偏,其余外偏,偏向并无规律,所成夹角约为9~12度,远超出我方要求(3度内可满足使用)。内孔切割速度350mm/min,外圆切割速度600mm/min,电流150A,空气压力~0.4MPa,(联系过相关设备的技术人员,增至0.6MPa仍未见改善),割嘴到工件距离~3mm。后采用圆弧引入线进行试验,仅能改善圆度,但斜度仍然不行,割缝宽度~4mm。
2. 采用等离子切割10mm板材(Q235),切割件孔径斜度大(夹角约为9~12度),难以装夹;且切割边缘难以车削;若采用火焰切割,效率则大幅下降,仅为等离子切割速度的40%。以20X160mm的切割件检验硬度(HRB),均比原来降低10左右,但后序加工反映难以车削,查过资料,也不知道选用什么道具较好,现采用退火后再进行车削,但如此一来又增加了一道工序,成本也提高了。

网友:
等离子 有斜度应该是正常的,火焰切割的就很小
由于本身有斜度,加上运动时的拖尾,以及气流歪斜等的综合作用导致斜度变化没有规律
一般割薄板,有色金属板用等离子
稍厚点的板还是用火焰割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知道,我也通过改变相关参数试验,但是仍然找不到改善斜度的匹配参数,现在这样的斜度太大,对生产有一定影响,而且与预期效果有一定差距,此外钢铁材料的切割件难以加工,又增加了一道工序。。。。。。这两个问题只是目前急需改善的问题而已,还有很多问题。。。实在麻烦,最令人蛋疼的是,当初我们总工去考察机器时也没带上一些材料去试切割。。。。。最重要的是要解决铜材切割斜度问题

网友(2011-06-15):
加上摇头来切割,不过数控复杂多了

网友:
如果对工件切割费用稍微再高一点可以采用水切割吧

网友:
用仿形切割机。。。。。。。。

网友(2011-09-11):
要坚持等离子切割的话,华远电源达不到你的精度要求,要考虑类激光等离子电源才可以,建议飞马特的,你的工件属于厚板,海宝的加工厚板不如飞马特,而且飞马特的易损件相对海宝要便宜很多,还有就是工作气体方面,可以极大的改善背面挂渣,但是成本高。氮气可以极大的提高电极喷嘴的使用寿命,氮气比较容易获取,但大排气量的氮气设备价格也是客观的。氮气可以极大的降低氧化

网友:
任何一种加工方式都有自己的特点,也有各自的不足,出现斜口是正常的,可以说不能解决,可以尝试其他的加工方式,比如激光切割或者水刀

网友:
如果你们最厚就干到十三,那等离子电源选大了。看你参数,电流小了

网友(2013-01-06):
等离子有斜度是正常的,一般是通过调节切割高度以及切割速度来改善
当然你用MAX200的话怎么调也是有斜度的
现在做的最好的凯尔贝类激光也只能保证碳钢样品在1度,实际生产3度
不锈钢的话更大一点,基本在3-7度。用AR/H2气体切割会好一点,基本也能在3度以内,但是很多地方是不让用H2的
飞马特的就算了,一线的大厂基本都不主推的,博大,通用,沪工都不怎么推
故障率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