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这种结构的双作用液压缸是否可行?

楼主(2011-03-01):
帮忙看下这种结构的液压缸,设计是否合理?在实际中能否加工出来?

网友:
楼主是不是想把2个单独的弹簧复位的油缸合在一起吗,如果是这样,是可以的,但没看到你的油口,就不明白哈子意思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是的!简单来讲就是两个单作用液压缸合并成一个双作用液压缸。(油口我没有画出来)
这种缸在实际中可以加工出来吗?!

网友:
个人觉得应当是可以加工出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3ks!有时候有一些很简单的想法,然后希望和论坛上的人讨论,在这里,每个人都可以畅所欲言,非常的惬意!

网友:
为何要两个单作用的呢, 感觉楼主这个像转向油缸? 或者把原理和指标说清楚最好!

网友:
做出来没问题,但是干什么用哪?

楼主:
回复 网友C:

嘿嘿,用处倒是还没考虑那么多!大家可以各抒己见0
自己就是一个想法,突然想到了这种结构的液压缸,应该蛮有意思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当然可以,如果缸径不大的话,一般可能是方形的,夹具上用得较多,不知道你想加工的是不是这种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就是说这种结构的液压缸,目前已经可以生产,并且应用在夹具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