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算产品的重量

楼主(2011-03-01):
我是刚做设计的;但是不知道一个产品的重量怎么算呢

网友:
体积x密度

网友:
要是图形复杂并且要准确的话还是用三维软件画个模型,再修改密度值,自动计算一下。要是图形不复杂也不要太准确,就估算一再呗,这要根据你的零件来看了。

网友:
大体上是估算就差不多了,一般零件计算就不说了吧
准确计算的话麻烦主要是其他一些如标准件,如螺钉,电机油泵甚至电器原等的要查样本或手册

楼主:
听说有土的办法能算出这个产品的重量呢;我们公司是做铜产品的;就不是不这个土办法是怎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