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SW画外螺纹?

楼主(2011-03-01):
怎么用SW画外螺纹?

网友:
希望有高手,指点我也期待啊

网友:
插件里面有各种螺纹,不用自己画的,拉出来就行。

楼主:
我没有插件啊!!!

网友:
遇到同样困难,继续关注。

网友:
初学solidworks还有很多不懂,期待有高手解决啊!!

网友:
用曲线画螺旋线,然后扫苗。

楼主:
我就是牙型画不好,而且在工程图里也不是国标样式。

网友:
用装饰螺纹线命令。好像在注释命令力吧

网友:
用曲线画螺旋线,牙型自己搞,然后扫描切除

网友:
10楼正解,我也是用此办法

网友:
装个完全版就可以从零件库调出来了。另外也可以像楼上所说画螺旋线再扫描切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