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刀架上面安装钻头和丝锥?那个夹具该怎么做

楼主(2011-03-01):
我们厂的数控车床刀架是圆盘的六工位。尾座是手动的,每次打孔、攻丝都很费力(尾座很重)。求教大虾们:

如何在刀架上面安装钻头和丝锥?那个夹具该怎么做,麻烦给个设计草图或者图片也行~!跪求········

网友:
请问是什么厂数控。什么刀架,手机18912560027

网友A:
在卡盘上夹钻头(直径是你需要用钻头及丝锥的真径)在刀架上夹一方铁板,真接在其上钻一个孔,另在侧面另钻一个孔并功丝,配一螺丝,这样就做成了,还用不着找中心高,装在其工装上,对好XZ就可以用了。

游客

网友(2012-06-16):
都这样做,经济,实惠。
这个方法不错,学习了!

网友(2011-03-01):
我也是采用楼上的棒法 很好用

网友:
多像大家学习一下 !~~好  很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麻烦问大虾们,数控车床刀架上面装钻头或者丝锥该怎么对刀呢?总不会也要试切吧~!

网友:
既然刀架是圆盘的六工位,可利用机床本身带的镗刀座和变径套来装钻头钻孔,攻丝需买浮动攻丝夹头(你的车床恐怕不能刚性攻丝)

网友:
回复 楼主:

钻头可以先用45度刀子在工件端面手动车出中心点,然后再对钻头,钻第一个工件,量一下孔的大小,确定其钻头对是是否准确,丝锥对刀最好是打表看对中,不然丝锥易断。

网友B(2012-06-08):
我已经找到专用产品了可以钻孔也可以攻丝(攻丝时保证过规)高度平行度可以自由调节,我做一个小齿轮要保证里孔与外圆的同心平时分四续作现在两续攻丝也太厉害了,用完以后我太激动了好东西大家分享 (骗人的全家死光光)这是他的qq513282740

网友:
发错了QQ1824407975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已经找到专用产品了可以钻孔也可以攻丝(攻丝时保证过规)高度平行度可以自由调节,我做一个小齿轮要保证 ...

说得好像你真是骗子样,你有就发个图片来看下,不用说全家怎么怎么样的

网友:
行中说的很有道理。来个图片,有图有真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卡盘上夹钻头(直径是你需要用钻头及丝锥的真径)在刀架上夹一方铁板,真接在其上钻一个孔,另在侧面另钻 ...

好方法

网友:
都别叫板我要发了图或者加工视频,哪位道友割jj?

网友:
版主的办法很好用,我们单位在2000年就用这个办法,到现在还没找到比这个更好的办法,此办法特别适用四工位方刀塔。

网友:
我现在找录像机晚上或者明天让各位道友开眼!!!实际效果比我说的牛B多i

网友:
=http://user.qzone.qq.com/1824407975/infocenter]这是产品图片有空发段视频让大家看看,这是专利产品。

游客

网友:
里面可以传视频,你这样发网址大家看不到。

网友:
还是数控达人的那个比较好,简单实用!

网友:
等着看视频  求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麻烦问大虾们,数控车床刀架上面装钻头或者丝锥该怎么对刀呢?总不会也要试切吧 ...

对钻头精度不高,可以先在卡盘上夹一棒料,在其端面车一个中心点,再把钻头高低对好之后去对所车的那个中心点,这也靠一定的经验,假如精度要求高,把座表分别放在导轨与卡盘上打与主轴的平行度和打丝锥圆周便知偏向那边,再加以调整。

网友:
都看看吧     qq1824407975的空间  社区里有我发的帖子有介绍 攻丝过规没问题  这只是功能的一部分

网友:
排刀做这样的是小问题

网友:
数控达人,太威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