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情况还需每天急着顾采购吗?

楼主(2011-03-01):
最近车间数控机床上36V工作灯经常坏,平均1周换1箱(25只);今天建议车间领导去请教技术部,不料仍然是催促抓紧采购2箱来。。

这种情况下还要只顾低头采购吗?

网友:
可能电压高很了造成的。

网友:
建议你先证明灯炮的质量没问题,然后直接找设备部门主管

楼主:
很多工作可以做的更细一些

网友:
这么频繁坏灯泡肯定有问题,建议设备维护工程师仔细查看下

网友(2011-12-21):
坏2个就不正常,使用寿命就那么短

网友:
楼主很有责任心,不过在这种情况下,确保生产一定要放第一位,先采购个一箱用着,乘着有空赶紧安排排查问题,避免傻乎乎的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