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加工圆锥

楼主(2011-03-01):
请问有哪位大哥知道线切割割圆锥可以割多少度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那位大哥说下!我也学习学习

网友:
这个度数不会太大,受到小拖板的限制。普通的在12度左右。因其是强行拉两导轮的平行位置。加工精度不高,同时会使导轮精度下降。
要是用摆臂式的机床的话,效果会好一点角度也会大。因为摆臂式的床子就是为了切角度用的,。呵呵,我也没有用过摆臂式,说不清楚。呵呵,不好意思。

网友A(2012-01-13):
做一个工装,增加旋转就可以加工任意的角度和螺旋面了!这个我试过,的确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一个工装,增加旋转就可以加工任意的角度和螺旋面了!这个我试过,的确不错。

麻烦大侠能发个工装图纸吗,说一下怎么做,怎么操作,谢谢了,我QQ425021893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一个工装,增加旋转就可以加工任意的角度和螺旋面了!这个我试过,的确不错。

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感觉太深奥了。

网友(2012-02-24):
小机床的话一般只有6°。大一些的可以达到12°或更高。

网友(2013-09-04):
看加工的高度是多少,一般应该在10°左右吧,具体也没加工过较大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