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火花穿孔机的工作原理,请教

楼主(2011-03-01):
电火花穿孔机的工作原理是什么样的呀,在网上收了一下没弄的太明白?
电火花穿孔机的电极可不可以一下装几根,一下把几个孔一起做出来?
从来没接触过这方面的设备,希望大侠们能够解答一下,最好能给一张原理方面的图,

1mm,30的通孔,不过进入面是斜面。

网友:
穿孔机差不多和钻床一样的,都是主轴转。只不过一个是强行去量,一个是同时消耗。
其原理没有什么的,就是正电源正负极相接时产生高温,将工件腐蚀。同时电极自身也有消耗,只是不同的材料电极消耗比不一样,像钼这种材料的消耗比可以达到百分之三千。电极消耗极大,。
要几个电极同时用的话,除非你自己做个专用的机床,因为其加工中找正的精度不高,也就是说没有超大的量话,或者说丫跟就没有这个必要,

网友(2012-02-28):
原理就是火花放电,产生瞬时高温来腐蚀金属,穿孔机需要工具电极,如果想一次加工几个孔,可以使用组合电极,把几个电极组合在一起安装在机床上,就可以加工了,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几个电极相对位置要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