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水介质比水冷却速度快?机理是什么?

楼主(2011-03-02):
盐水介质比水冷却速度快?机理是什么?哪位高手能从原理上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
水与工件接触会导致水汽化,形成气泡使工件与水分离,不易于传热。在水中加入盐后(不记得是提高表面能还是降低表面能了。),能有效抑制气泡的产生和长大。盐水于工件接触充分,冷却速度自然快。

楼主:
哪位专家能提供盐水配方及浓度与冷却速度的关系量化表或曲线。想学习学习

网友:
便想原理

网友:
哈哈,学习了啊.算是个知识点啊

网友:
哦,这个还未有了解,第一次听说········

网友:
哈哈,领教了,又学了点东西

网友A(2011-06-02):
楼上解释的都有些错误,水或盐水这类的冷却介质在高温工件放入其冷却的过程中,主要都是3个阶段,1蒸汽膜阶段、2沸腾阶段、3对流阶段。盐水和水作为淬火介质主要区别在于1蒸汽阶段,工件在进入水介质的一瞬间,其周围介质会被立刻汽化而在周围形成蒸汽膜,阻碍工件正常冷却。而盐水介质除了在形成蒸汽膜的同时会析出盐晶体并且会马上爆裂,阻止蒸汽膜的形成,提高了这个阶段冷却介质的冷却能力。

网友:
学习了,以前一直都不知道这个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解释的都有些错误,水或盐水这类的冷却介质在高温工件放入其冷却的过程中,主要都是3个阶段,1蒸汽膜阶 ...

盐水或碱水只是在550-800摄氏度范围内的冷速比水高,玲珑能解释下为什么在低温范围(350-200)冷速差别不大???

网友:
楼上问得就属于两个阶段,550-800其实属于第一阶段过渡到第二阶段,而350-200就属于第二阶段,它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工件周围产生了大量的气泡把热量带走,所以冷却速度不会有太大差异

网友:
9楼得说的应该是最专业的了,不过像些小型的公司只会用油冷,不会用盐水,一个更费事,要定期检测盐水浓度,然后要进行相应的措施;二来价钱更高。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教,我理解介质按冷却速度由快到慢应该是盐水或碱水、水、油;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2011-08-06):
来迟了,被人抢先了。还是玲珑在线专业。教科书就是这样说的。

网友(2011-12-24):
冷的快,45#渗透性不好,我用过加多少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