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面与曲面如何放样?

楼主(2011-03-02):
求助各位,平面与曲面如何放样啊?

网友:
具体你要做什么?

网友:
建议你找本书看看。。。

网友:
放样和扫描的时候注意每个轮廓草图和引导线都要在不同的草图中,也就是画完一个轮廓就退出草图,然后在另一个草图中再画其他的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