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轴承外圈紧配合,内圈松配合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1-03-02):
如题,轴承外圈紧配合,内圈松配合的工作原理是什么?为什么要采取这种配合

网友:
难道外圈是跟筒状物体转,轴不动?

网友:
准确的讲,应该是谁转动谁紧配合。通常是轴转动所以大家常说内圈紧配合。
道理很简单,就是要避免转动部件和轴承内或外圈的相对移动。

网友(点评):
通俗,易懂

网友:
楼上说得对。这个是最基本知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说外圈旋转的轴承,外圈就是紧配合。内圈旋转的轴承,内圈就是紧配合?不一定吧

网友:
这个知识很有用。

网友:
叫你上课睡觉,白坐第一排了,哈哈!开个玩笑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我觉得讲过,但又很模糊……

网友:
俺不是学轴承专业的,但是现在从事了轴承行业,多跟大家学习。不过,真的是谁转动谁紧配合吗?

网友:
"外圈旋转的轴承,外圈就是紧配合。内圈旋转的轴承,内圈就是紧配合"
这是站在轴承的角度,但是在整个的机械设计中,个体要服从总体,有些时候还是要权衡。比如内圈旋转,但是为了拆装方便,也有内圈松配合,用其他装置夹紧。还有些内、外圈都旋转的例子中,也有都松配合,但是使用止动特征的。

网友:
过盈还是间隙的配合主要是看内外圈受载荷的情况,就是说,如果内圈是受静载荷外圈受动载荷,那么内圈就可以设计成间隙配合,外圈要设计为过盈配合。反过来也一样的。

网友:
补充一下,间隙配合的主要目的是安装拆卸方便

网友(点评):
两端都有轴承,轴在中间,的时候,内外都紧配,就很容易压坏轴承

网友:
过盈还是间隙的配合主要是看内外圈受载荷的情况,就是说,如果内圈是受静载荷外圈受动载荷,那么内圈就可以设计成间隙配合,外圈要设计为过盈配合

网友(点评):
你说的好像和你楼上说的一样啊……

网友:
有人答对了

网友(点评):
恩,早晚会知道真相的,呵呵

网友:
谁旋转谁紧配合这个有点片面   主要看轴承内外圈是受旋转载荷还是静载荷了 比如 轴承内圈所受的径向力随着轴一起旋转 这个径向力相对于内圈是静止的 所以此时可以采用间隙配合

网友(点评):
我就觉得没那么简单啊,里面果然有学问

网友:
发个轴承的资料大家看看

网友:
。。。。。。原来如此,我以为都要紧配合

网友:
当套圈相对于负荷方向固定时,该套圈与轴颈或外壳孔德配合应该稍松一些,一般选用具有平均间隙较小的过渡配合或具有极小间隙的间隙配合(局部符合)
当套圈相对于符合方向旋转时,该套圈与轴颈或外壳孔的配合应较紧,一般选用具有小过盈的配合或过盈概率大的过渡配合(循环配合)
当套圈相对于符合方向摆动时,该套圈与轴颈或外壳孔的配合的松紧程度,一般与套圈相对符合方向旋转时选用的配合相同或者稍松一些(摆动符合)

网友(点评):
一般机械是这样的,但是也有特殊,轧辊轴承要求内圈“松配合”,目的是方便安装拆卸。

网友:
受教了 非常感谢   我顶 顶

网友(2014-12-10):
要根据实际工况,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
学杂类的,都可以学

网友: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际应用中,我都轴+0.02,孔-0.01.我是参照机械手册来的。
我感觉这个公差可以根据你使用的情况变一变,应该没问题。
目的就是好用

网友(2022-05-12):
受教了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