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Q345A的焊接缺陷有哪些?

楼主(2011-03-02):
各位大侠:小弟想问Q345A的焊接缺陷有哪些?最好具体些,谢谢了!!

网友:
其碳当量为0.5左右。焊接热区形成马氏体,硬度提高塑性降低,在焊接后容易产生裂纹。特别是气温比较低时。

网友:
期待更好的回答增加这方面的知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啊

楼主:
我查了课本,可以产生热裂纹、冷裂纹、过热区脆化等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哪里。举手之劳。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