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设计

楼主(2011-03-02):
求助~~~~在液压系统设计时,再交给设计院进行详细公称化设计之前,进行的初步设计中都需要什么内容?最好给出比较具体的初步设计内容的单子~~急求~~谢谢~~

网友:
主要是线上所有使用液压的设备的功能,结构,参数,说明,把这些写一个工艺过程说明与控制说明,分别交设计院的不同专业,就可以了,

网友: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page%3D1#pid1299037

求助求助  我不很会  求帮助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这个我也没有接触过,帮忙顶下,希望高手解答!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问题也求助?哈哈,找一个压力等级合适的隔膜泵就可以了,国内的不合适,买个小鼻子的也行,

网友:
来向高手学习,多掌握些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般来说,初步设计审查主要有以下东西:
1、根据设备的性能,工艺的要求,确定液压系统的相关参数,比如:主泵的数量、蓄能器的数量、冷却器的冷却面积、油液的牌号等。一般来说,总体的参数设置,设计院都会仔细计算和核实的。但是不排除一些设计机构根本就没有液压设计人员,而是花钱从外面请的或是买的设计图纸。这种情况很令人头痛,因为在设计过程中涉及需要确认和更改的内容,对方总是无法给你一个明确的答复,很浪费时间。
2、关键是设备的配置。这点很重要。以前可能是设计院给出什么样的元件配置,甲方都愿意接受。但现在很多元件配置都是由甲方提出,供货厂家由甲方指定。比如密封圈的材料类型,主泵的具体型号,油缸的供货厂家,液压阀的供货厂家等等。设备配置可能是纠缠最多的地方,可能你想选用力士乐的阀,他却给你华德的(只是打个比方)。这需要我们在进行招标之前就把设备的总体配置在招标说明书中写清楚,免得在设计审查时进行扯皮。最烦的也是这个。比如说阀选用力士乐的,在招标说明书中就明确下来,到时候扯皮主动权就掌握在我们手里。
3、系统布置,管路走向,预埋铁的设计(这点很重要,特别是对于系统压力高、管路震动大的系统)需要在设计审查时仔细确认。
应该来说初步设计审查主要是就系统总体的参数、元件的选型等进行确认。上面有很多东西可能是详细设计审查里面的。因为设计院的图纸设计也要一步一步来。有时候还需要甲方进行催促。
保持和设计院的信息交流畅通,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很重要,有些东西,可以让步的话也无妨。毕竟人家也要吃饭啊。O(∩_∩)O~。但原则性的东西要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