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箱的润滑油位高度根据什么来确定

楼主(2011-03-02):
输入、输出轴竖直安装的齿轮箱的润滑油位高度根据什么来确定?齿轮箱中一对齿轮水平转动。齿轮旋转的线速度为0.4m/s.

谢谢!

网友:
转自http://club.autohome.com.cn/bbs/thread-c-396-6077457-1.html
一个动设备管理人员也来说说齿轮箱润滑油量的问题
在别的帖子里回复了几位,在此专门开帖说明一下:我从事多年的动设备管理工作,就我说了解的润滑知识说一下齿轮箱齿轮润滑的问题。不知道是不是适用于汽车变速箱,但绝对适用于工厂里的变速箱。齿轮润滑与其他设备的润滑是不同的,因为齿轮啮合时结合面承受的压力非常大,也就需要润滑油的粘度稍高于其他的设备润滑油(与变速箱负载及工作温度有关,负载大润滑油粘度就要适当加大)。齿轮箱中油加多了的话,齿轮高速旋转会剧烈搅动润滑油,液滴与物体的剧烈碰撞会造成润滑油温度升高,粘度降低。齿轮油正常时粘度较高,粘度降低过多会造成齿轮齿面之间润滑油膜的强度不足,油膜容易被破坏,导致相互啮合的齿轮两金属面直接接触,过早的造成齿轮的损坏。
一般加齿轮油只要将大齿轮的齿没过(指最下面的齿,好像转速高时只需没齿高的3/4)
同时润滑油剧烈搅动会造成油中气泡数量增加,有气泡就会影响润滑油膜的形成,降低润滑油膜的强度。这点不知能不能理解。
从各位的发言可以看出即使加到注油口流油,液面高度也不会太高,坏处也应该不大(猜测啊)
现在的问题只要能证明厂家确实按标准加了油就可以了,所以还需要厂家出来具体检测方案,才能平息大家的疑问。
理解的不一定对,欢迎讨论。谢谢。

网友:
一般是油标的中间油位线。如果没有油标就淹过大齿2/3即可。

网友:
淹过大齿轮2/3油肯定太多了,会使油的粘度下降,油品变差。通常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淹没大齿轮的一个齿左右差不多了。各种类型的变速箱油池的计算方法不尽相同,和工矿也有一定的关系。一般按照两三个循环即可。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
竖直安装的齿轮箱确不多见。一般为了考虑搅拌热带来的膨胀,和空间气隙等原因,油面都不太高,只考虑最下端的齿轮能有一半以上淹没在油里,经过预热阶段的运转,油就可以通过交接和飞溅传递,充分粘着在每个齿轮上。
多说点,如果是你设计这种齿轮箱的话,你是竖直安装的,需要考虑上层齿轮的润滑。但油位高了会撑坏油封,尤其是下出轴的油封。油位低了可能无法润滑上层齿轮。所以要注意齿轮的边缘设计,要有能向指定方向甩油的功能。同时齿轮箱的上部还要有聚油、向指定地方滴油的功能……以前仿制过几种日本的发动,他们设计的顶置凸轮竟然没设计压力油道,同时摇臂不用铸件而用冲压件。运行时才发现,他们冷却的秘密(聚油雾)!

楼主:
大家的帖子,我认真仔细的读了一遍。首先感谢大家回帖,你能说出自己的想法!
下来说说我们齿轮箱的情况:齿轮箱的输入轴在上,输出轴在下,输入轴与输出轴竖直平行;齿轮箱内仅有一对齿轮;输出轴下端有一个油封。
这种情况下,齿轮箱的润滑油位多少合适呢?另外,计算依据是什么?

网友A:
能否考虑上润滑泵?

网友:
还可以看看这个——
http://wenku.baidu.com/view/3851ab86bceb19e8b8f6ba8d.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考虑上润滑泵?

无法装润滑泵,空间有限。觉得5楼说的有一定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