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维制图时出现阴影,如何解决?

楼主(2011-03-02):
请教各位,为什么在UG、Proe绘图时,点出的菜单碰到绘图区下方,绘图区下方就会出现阴影(图中绘图区下方的一层)?如何解决?

网友:
没懂你什么意思,不过貌似这问题没什么影响,就不要钻牛角尖了。

网友A:
可能是显示的问题吧.是不是电脑的显存不够?

网友(2011-04-03):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显示的问题吧.是不是电脑的显存不够?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