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普通数控车车外六角程序

楼主(2011-03-02):
国外有一个很成熟的工艺.他们连车一个底角螺栓:外圆,外螺纹,外六角,甚至内六角都是一道下的!小日本给我看了视频,就是不给我程序, 在下以为只要是数字控制的.我们都是可以做到(只要在机床参数允许范围内).可我始终没有想出个理想的程序!望那位大侠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外有一个很成熟的工艺.他们连车一个底角螺栓:外圆,外螺纹,外六角,甚至内六角都是一道下的!小日本给我看了 ...

如果你刚学数控问这个问题不怪你

如果你学了超过一年以上,还问这个问题,就太。。。。

很多人喜欢抄程序。。。我喜欢叫他们程序主义者

yly20050311 -1

网友(2011-04-20):
程序不是问题,你的机床上得有动力头,主要考虑动力头和主轴的转速比值

网友:
你把视频发出来看看。。。。。。。。。。。

网友:
发出来看看,我也想看看

网友A:
最好是发些图上来说说,没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假如一个类似五角形的东西能车出来,你有可能不信,最关键的是你把机床搞精通没有,并且附有图给大家看看,那种类似五角形的工件,能用普通的经济数控车车出来。

网友:
这个 做好夹具 应该能做 只是把边上的 角当内孔车

网友:
这样的东西能一道车出来 吗?

网友:
不解!是一般的外六角螺母螺钉?一般的东西还要车么?一般是烧红后冲出螺钉头,用撮丝机撮螺纹,2秒撮得1个。
内六角一次车出来?求视频!六边形的盲孔车的么?

网友:
需要带动力轴吧 还要C轴锁  分度

网友(2011-05-26):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发些图上来说说,没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假如一个类似五角形的东西能车出来,你有可能不信,最 ...

牛人大侠,你这图纸发了N边了,还不如发个实样和程序出来让大家伙见识一下啊。

网友:
有道理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