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复杂的三维模型一般采用怎样的画法?

楼主(2011-03-02):
如题:
比如说发动机的缸套。是一般的拉伸,等步骤?还是用芯?

网友:
用芯是什么意思,我用的2008好像没这命令啊。

网友:
你这问题太笼统,每个东西有不同的样子,最合适的画法自然也不同,岂可如此泛泛问

网友:
按照陈伯雄的想法,零件的工艺制造过程决定建模顺序

网友(点评):
那铸造的怎么办?

网友:
用芯是不是说抽壳?其实这玩艺你自己画图多了就有自己的想法,考虑加工工艺或者考虑以后修改,总之抓住老鼠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