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图纸上面要标形位公差吗?

楼主(2011-03-02):
板金图纸上面要标形位公差吗?我刚学的。。。急啊。。。还需注意些什么

网友:
负1~2MM。。。。。。。。。。。。。。。。。。

网友:
一般的粗加工没有必要,但看什么零件,依零件画图······

网友:
得看你的钣金件大小 ?是否需要折弯、焊接等?   有没有必要加形位公差?
一般不用标   因为钣金件加工本身存在误差
即使你标注形位公差   一般小的厂子他们也不看

网友A:
看需要,我们接的好多外国图纸上,一般都有的,比如平行度,直线度,平面度,同轴度。。。。。都有

网友(2011-05-20):
精度要求高的,还是要标的

网友:
基本上木有在钣金图纸上见过这个东东

网友:
好多日本的图纸上都有的   但是好像不怎么用

网友:
必须加。
这个是标准。

网友:
我是来看热闹的,因为我是永远的学徒。我也不懂什么?

网友:
看你做的东西了,如果很多零件组成,那你设计的零件最好有公差标注,因为有误差累计。还有有配合的零件,肯定也要加公差的

网友:
还是要看有没有特殊要求,一般情况下钣金件都不用标形位公差(绝大部分是按自由公差验收),有特殊要求的可以在技术要求里面注明。

网友:
该标的地方一定要标,最好时出图时懂加工工艺。

网友:
我们接的好多图纸上,一般都有的。比如平行度,直线度,平面度,同轴度......

网友(2012-07-24):
应该加上吧,要不做的不能用,责任说不清

网友:
我们单位是一般不标的。

网友:
钣金件也是有使用性能要求的,和尺寸公差一样。如果没标,使用时遇到问题就说不清楚了。

网友:
不是特别需要。。。加工本身误差较大。。。

网友:
我觉得 一般情况下,可以不标注。像什么平行度、同轴度等等那些都用在一些精度比较高的产品上。你可先定位你做的产品精度再来标注吧。

网友:
一般都不用标吧,自由公差

网友(2012-09-13):
一般不用吧,

网友(2012-11-14):
一般的钣金件事不需要标注的,因为也加工不了,但是有特殊要求的上差和下差是要标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需要,我们接的好多外国图纸上,一般都有的,比如平行度,直线度,平面度,同轴度。。。。。都有

嗯,同理,我们是老外的订购,国内设计的图纸

网友(2013-01-23):
我们一般用的很少标,本身折弯的精度好像就不是很高吧

网友:
看LZ做什么产品。一般若是知道加工图纸的东西使用在哪些方面的最好了。若定位孔,或是一些需要卡位的零件就需要按图纸,若是设计到焊接方面不太精密的产品按普通公差就行了,差个几十条都没什么大问题的。

网友:
看具体使用的情况,如果是有形位公差要求,在钣金加工可以达到的精度下,还是应该标注的。
: P- j* {/ u0 q! l如果不标注,加工时就按钣金的自由公差走了,是达不到要求的。

网友(2013-02-28):
看你设计意图和精度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