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中车削螺纹

楼主(2011-03-02):
我们这是加工轧辊的,由于硬度高,买的成型刀片不好用,用自制刀片,请问一下,编程时是不是用G40啊,刀具不用补偿吗,默认刀具形状的参数用8吗,(刀架在操作者方),如果在车削过程中刀具毁坏了,换了另外一把刀,怎么做不乱扣啊,和普通车床一样吗,跪求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这是加工轧辊的,由于硬度高,买的成型刀片不好用,用自制刀片,请问一下,编程时是不是用G40啊,刀具不 ...

可以把刀对到任易牙低,再再把其Z向数据改成螺矩的整倍数(F*N)最后把刀退到螺纹起点之前起刀。

网友:
换刀后会乱牙,对好刀后加大车,看看车削量的多少而调整Z刀补

楼主:
一楼的大侠请问一下是不是手动把刀对到任意牙底,看所处位置在哪个螺旋线的位置,然后乘以螺距吧,在输入刀补里啊,是不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