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夹紧电镀轴不出印记?

楼主(2011-03-02):
各位大哥,小弟这里有一批电镀轴需要加工,可是在加工过程中发现卡盘夹工件时有印,谁有办法怎保证同心度的情况下让工件没有印。。。。。急哦

网友:
买精密轧制的铜带,裁开的时候用千分尺测量厚度,选厚度相同的那一段,包在轴上,再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做个工艺爪,行吗

网友(点评):
精度能玩够的话,也行,但,从俺的经验看,很难,不过,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
用弹性锁嘴 接触面大 不会有痕迹 精度也有保障  或者用一铜套垫在卡盘爪子和工件之间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和仪表那样的吗     。。。。

网友:
卡盘用软爪(做个工艺爪)夹电镀工件,卡盘夹工件时就没有印了

网友:
把卡爪夹持部位焊上铜块,上车床车一刀,用来夹持工件,应该没有印痕

网友:
软爪靠谱,做紫铜软爪解决,绝对OK

楼主:
精度能保证吗。。。。。。。。。。。。。。。。

网友(点评):
软爪自然没问题,焊好后车到和外径一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