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矩形孔用线切割,怎样提高效率?

楼主(2011-03-02):
如下图,割 22×8 矩形孔,在线切割上一件件割即费事效率还低,能否做个工装,一次多装夹几件?
请给个建议或工装草图,谢谢!

网友:
楼主对线割加工貌似不太了解才会有这样的思维。
建议楼主,与其要做工装还不如考虑改其他类的加工工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可以的,我的想法:根据线切割高度,做个工装固定在工作台上,把工件横放入工装内,在穿丝孔上用销子把几件工件串在一起,找正位置后,取下销子,穿丝切割。
这样的矩形孔一定还有其他的加工方法,只是受设备限制,我们只有线切割设备,无奈。
谢谢你的关注!

网友:
回复 网友B:

线割有最高效率的切割厚度,比这高或低时,每分钟的切割面积反而减少。
您这工件有36的直径,再叠就72厚是最低的,3叠最少是108。

您去问下线割机制造厂相关的设计人员,机器的最高切割厚度是多少。

网友:
建议改插床加工,先钻几个并排的孔,这么大的公差,完全没必要用线切割

网友:
插床就可以了··何必用线切割

网友:
铣床铣槽,拉刀清角。

网友:
支持用插床比较好,公差还是蛮大的!!!!!!!!!

网友:
如果一定用线切割来干的话,那就别加厚了,呵呵,加厚了以后,效率不会提高,反而下降。还会出现排销不畅。老断丝,等情况。

网友:
线切割没有接触过 坛子里牛人很多啊

网友:
3叠最少是108也可以,做夹具是关键

网友:
另外你要明白线割为什么是按面积算价钱的

网友(2011-05-07):
小批量,线切割灵活些吧,现在要找插床还不太好找

网友:
跟大家学习了啊!!!!!!!!!!!!!!!!

网友(2011-07-05):
这个东西我见过!他们都是一下干几个,都是用线切割做的 ,疯狂的时候我们这边所有的线切割都在干这个活

网友:
上面的说的对啊,工装好做但效率不见得高,以我的经验最多一次加工两个就是最省的了

网友:
叠层的对位置很麻烦,我看未必能够提高效率,到头来还是一件一件老实切最有益。

网友:
你的两件叠加的话应该是58*2=116了。
切割4--5件没有问题。下面是工装示意图。黄色是工件。白色是工装。厚度在50---80左右最佳。
里面镶有磁钢。。

网友:
这个最好用钻床,最后在用钳工修R

网友(2011-08-23):
学习了。。像大家敬礼!!!!!!!!!

网友(2011-09-27):
不管用什么方法加工,都应该做工装.批量生产不做工装行吗?. `( `* d7 v! g" a

网友(2012-02-29):
就要用线切割机床吗?我觉得麻烦

网友:
只要你的行程够 这个尺寸我可以推荐一个夹具 提高效率QQ3000283

网友(2013-03-03):
一般线割叠加高度超过40mm,其加工效率就和工件厚度不成正比了。你叠加加工会使冲水不到位,排屑不畅,增加加工负担,易断丝。在40mm以内叠加划算,超过40mm效率就不成正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