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这个孔需要个钻模,求助!

楼主(2011-03-02):
如下图,想做个简单钻模,定位后在台钻上加工直径为5的通孔。
我不是专业搞技术的,各位能否帮忙给我个钻模草图,谢谢!

网友:
加工一块方铁,截面60x60,(截面中间吧加工36的孔),长110,将零件方入孔后定位,按钻模孔钻孔

网友:
好像还应该有个夹紧装置,要不轴是自由公差,放在孔里间隙会比较大。

网友:
建议去工装设计里发帖        ,那里可以试试

网友:
同意2楼做法,开的孔要刚好,我试过在螺丝上开,夹紧用螺丝,方铁上开小孔5厘定位正中,

网友:
用两个V字槽夹紧,在上面夹块打孔镶模套,在端部加个定位。

网友:
2楼方法比较可行,以80端头定位,50丝公差好保证,加工5mm钻模孔在圆弧面分中要精确。

网友:
直接在精密台虎钳上定位不行吗,分中应该不难吧

网友:
在二楼的基础上加一个攻丝……

网友:
放在方刚里,上面一个钻头空,下面螺栓定位、

网友:
由于圆柱是自由公差,如果钻的孔与轴线位置度要求严格,则要用V形铁定位,端部靠紧定位80的距离,下端夹紧,如果是大批量生产,要用到钻套。

网友:
太简单了,一般学过机械的都懂得设计,用外圆和台阶面定位,径向安装钻套即可

网友:
因为是圆棒
会不会旋转啊
顶一个

网友:
我同意V形夹块,精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