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密封,请教

楼主(2011-03-03):
最近同事设计一个旋转油缸,压力是12-30MPa,不知道该用什么密封件效果好且好安装?国内有做这种密封件的厂家吗?

网友A:
你得具体说明密封的部位,旋转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得具体说明密封的部位,旋转速度

补充:

常用的组件是:碳化硅/碳化钨vs石墨,不锈钢vs石墨,碳化钨vs碳化钨,碳化硅vs碳化硅,这是动密封的设计。辅助密封就是氟橡胶或者聚四氟。

对于多个通道的迷宫式的密封,常用的就是氟橡胶或者聚四氟等材料。

网友:
有专门做油缸密封的厂家,你找一找>

网友:
进口的密封很多能达到的,skf就有这种密封,只是不知道你具体的旋转速度。

网友:
这种密封称为旋转格莱,最高压力能过设计可做到50MPa,线速度可达2米/秒!具体可联系本人13550905576

网友(2011-04-14):
线速度在1m/s一下,压力在5mpa以下,用橡胶密封还可以。超过以上条件用间隙密封

网友:
你提供的问题很笼统,能给出一份详细的设计要求,包括压力,温度,行程/转速,这要好给你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