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Φ8的小孔出现外大里小的锥度,求解决.

楼主(2011-03-03):
各位同志,我现在做精密小零件加工工艺,现在加工一个为Φ8的小孔,长度为12.6,经常会出现外大里小的锥度情况,虽然说刀具是自己磨的,我也考虑到利用程序进行反锥进行加工,但是效果不是很好,你们说我是从哪个角度去考虑,消除锥度的问题呢?是把刀换了,然后调整中心高.还是修改切削进给参数..现在我用的机床是北村的XKNC-202,机床是去年4月份买的,如果说是机床主轴精度问题的话这个倒是可以忽略.其他方面,求大家给意见.谢谢

网友:
你用什么道具加工呀 ? 第一  可能是道具装夹的问题 刀柄里面有毛刺。 第二 材质的问题 ,材料里面有杂质。小弟愚见

网友:
小孔的问题在于:刀杆本身的强度,刀具的合理选择。切削的转速,进给量,吃到量。工件的材质等等都影响孔径的。愚见……

网友:
先用7.5的钻,再用铰刀铰呢?有那么精密吗

网友:
同意上楼的意见 先车7.9MM  在用铰刀!~但是加工的时间加长不适用!~
感觉应该用锥度车一下

网友:
以前听我师傅说过车锥度必须要刀尖对中心!~ 锥度的问题也可能是刀尖不对中心的问题!~
但是他说的是普车!~ 数控 还没车过这么长的小孔
楼主解决问题了 记得通知一下

网友:
看看是不是刀杆强度不够出现的让刀

网友:
刀具不在中心会出现这咱问题!!!!!!!1

网友:
直径8,长才12.6,铰孔呀,还要怎么精密

网友:
我看是你的镗孔刀副后角小了,副后刀面与孔壁干涉造成的。看看中心高是否偏低。

网友:
用合金绞刀         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同意3楼的观点!我不知道你的孔的公差是多少的?如果就0.02以内的,最好就粗车一下再用绞刀,因为就靠车的话,速度也上不来,而且内孔里也容易造成卡铁屑有划痕。出现锥度问题,同意3楼的观点,你可以试着最后一刀的余量不要太大,最好在0.5MM以内,你还可以试着刀杆用弹簧钢的,或者直接买一把6方的成型内孔刀。愚见!!!

网友:
是你的机床没力吧
12.6就有锥度

网友:
我现在也做一种产品内孔9个
深21
手磨刀,如果刀没有磨好的话就会有通规通到一半的状态,你可以试一下,再车一刀看有没有锥度,如果有,你就考虑机床问题,如果没有,那就是你刀具槽没有开好,做孔我是行家,QQ214175921

网友:
恩 经常听说深孔加工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先钻底孔。在用绞刀

网友:
我觉得你做8个的孔,那就是要用六个的刀,你六的刀加长的刃液没有13个长。于是你加工的时候就出现,加持部分于工件干涉,这是一个原因,如果你没有上面的原因还有就是刀具夹持的时候刀夹里面有东西,在就是换刀的时候把主轴里面搽下。

网友:
看看,其实我也不知道

网友:
光刀余量少点 0.3-0.5MM    要么你就在刀架上装个铰刀用铰刀绞!!!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也做一种产品内孔9个
深21
手磨刀,如果刀没有磨好的话就会有通规通到一半的状态,你可以试一下,再车一刀看有没有锥度,如果有,你就考虑机床问题,如果没有,那就是你刀具槽没有开好,做孔我是行家,QQ214175921

网友:
这个讨好解决了 问一下空的精度怎样

网友:
铰孔应该没问题,钻孔应注意刀具刚性、切削刃角度等

网友:
10楼有点道理····要不是让刀了,要你就综上所述,试试吧!

网友:
直径8,长才12.6,应该很容易

网友:
精车时余量多少,可能是精车刀的切削咬入性不好加大主偏角试试

网友:
用麻花钻?磨损太严重了吧,理论上来说用钻头是不会出现锥度问题的

网友(2011-04-05):
应该是吃刀量和走到速度有关吧!!!

网友:
用7.8 的钻头一钻 再用Φ8的铣刀扎下去一扩 既快尺寸又稳定

网友:
也有可能是排削,刀的上刃夹杂的削,要么就是转速和进给,看材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