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图纸的1:2什么意思

楼主(2011-03-03):
我是刚做CAD设计的;但是在设计中;就是不知道;这个图纸上写着1:2或者1:3是什么意思呢?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与零件实际尺寸的比例!

网友:
以前大学第一门课就是机械制图,LZ的基础知识......

网友:
。。。。。比例。。。。。这。。。。基础比我还差。。。

网友:
1mm图形的长度等于现品2mm的长度,这就是1:2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有时候都会犯迷糊的

网友:
5楼说得明白!!!!!!!!!!!!!

网友:
画在CAD图纸表现的长度与在设计中实际表达的长度比例比

网友:
比例等于图上尺寸与实物尺寸之比

网友:
前面的解释很全面.........你是自学CAD的吧......

网友:
图上所画尺寸长度与零件实际尺寸长度比为1:2

网友:
图纸尺寸/实际尺寸

网友:
楼主回去把你的机械制图老师抽俩巴掌: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

网友:
那就是图纸上的尺寸与零件实际尺寸的比例

网友:
楼主还是好好学习机械制图吧

楼主:
恩;是的我是自己学CAD的;有的东西都不是很懂的

网友:
就是图形上如果是1mm时间就是2mm就是1:2

网友:
图形比例,在标注时将主单位修改即可

网友:
是比例呀   有没有一点常识呀

网友:
比例。参照国标相关定义

网友(2011-04-04):
图形尺寸:实物尺寸=1:2

楼主(2011-06-15):
如果出现;2:1  3:1;那这样怎么解释啊;还有CAD中;1:2的框大概多少尺寸的?

网友:
方正就是实际尺寸*比例=图纸尺寸

网友:
你画的图按一比一打印出来后外形是事物的一半大小,你可以记住比例系数都是作图比例与实物实际尺寸之间的比值!

网友:
就是一个图形与实物的比例关系

网友:
前面的代表是图纸的尺寸比例,后面的数字代表实物尺寸比例,前面的数字比后面的数字小就是缩小的画法,反则是放大的画法,而不论放大缩小,图纸上所标注的尺寸仍然是实物的实际尺寸

网友:
回复 网友A:

俺也来看看。。。。多多学习好啊。。。。

网友:
楼主的问题太搞笑。。。。。。。。。。。。。书上都有的     唉

网友:
这是比例啊 - -    回复长度不够,非得再码点字

网友(2011-10-27):
1:2表示实物是图纸的2倍

网友:
1:2是缩小的 2:1是放大的。哥哥这个都不知道还做设计?您老不是在开玩笑吧{:soso__15634417767394554043_3:}

网友:
纸张上的图纸尺寸乘以比例就是实物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