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钣金加工中,撕爆折弯的工艺,请教

楼主(2011-03-03):
从图片所示的钣金件,SPCC 厚:2mm .  其3个钩形,应该是钣金直接撕爆(冲剪),后折弯成形的。
个人看法是这样子,可为什么供应商说这样很难做?
因为在他们看来工艺应该如下:
   落料--当然落料同时,在钩形旁边先冲掉4mm宽的槽(如图中红色部分),然后再折弯。

落料后,直接一次性成型,难度在哪呢?有哪些地方需考量的?
拜谢!

网友:
板子厚,尺寸小,还有3方向的圆弧要成型,确实不好做。

网友:
那要怎样做,冲压成型吧

网友:
三个钩单独成型,应该可以啊。

网友:
这个东东用单工序做,最少都要4个模,一个攻丝。
1、复合模落料;2、冲牙孔的底孔;3、对称撕破带折弯(这样做法是很耗损凸模);4、单一撕破带折弯;5、攻丝。

撕爆,这个词在一般的冲压行业术语里很少听见,这样的工法通常称谓是“撕破”。

网友:
回复2#:3方向的圆弧要成型,确实不好做。
把凸模做成成型的尺寸,在撕破的同时就会自然成形,(以产品的精度估计,这样的成形尺寸应该可以接受)。

回复4#:三个钩单独成型,应该可以啊。
三个钩要分2个工站来做,一站是做不成的;三站又费一次工。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如果把中间凸出的部分去掉,是不是可以三个钩一次成型。

网友:
落料和撕裂可以用光割,批量大再考虑开模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如果把中间凸出的部分去掉,是不是可以三个钩一次成型。

可以的。三个钩外形先处理就可以三个钩一次成型。

未完不续 发表 落料和撕裂可以用光割,批量大再考虑开模具。
这样是做手板或少量生产的方式。

网友:
看不懂哦,学习常常出差错

网友:
学习下,这样的工件真的可以一模搞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