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GAS是什么螺纹?有对应的国标吗?

楼主(2011-03-03):
请高人指教,图中的螺纹标注是什么螺纹,是55°非密封圆柱管螺纹,还是55°
密封圆锥螺纹,还是其他的螺纹,有没有对应的常见的国际螺纹标准。

网友:
就是 55°密封圆锥螺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一直不敢确定,谢谢你的解答。

网友:
导热油炉的新个来混个脸熟!!!!!!!!

网友:
学习了 ~~~~~~~~~  以前也用不过

网友:
RC才是圆锥密封螺纹!!!!!!!

网友:
1/4表示:是1/4英寸,也就是1/4*25.4=6.35mm是指内螺纹的牙底直径。
GAS是意大利标准UNI338中的代号,是“标准英制圆柱管螺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按你说的是圆柱管螺纹的话,内螺纹的牙底直径也不是1/4*25.4=6.35,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是多少,理论上应该大于我所说的数值,但不会大很多,应该比我给的数值大一点。

网友:
意大利标准UNI 338,据说已由ISO 228替代。后者与我国的GBT 7307等效。

网友:
有没有高手谈谈啊。。。。。。。。。。。。。。。。。。。。。

网友:
高手在哪里????????

网友(2018-01-02):
谁有UNI 338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