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领导让我设计一线切割用的工装

楼主(2011-03-03):
在12.39度的斜面上割31个直径5的圆,等分的,如何设计一个工装进行线割?机床不带锥度的,求高手指教

网友:
前排学习
没有角度的机床咋切角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锥3度 没用挖  想不出来什么好办法

网友:
夹具可以调锥度吗?是不是要设计套有锥度的工装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要做的工装,是用来割锥度呢,还是割孔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在12.39度的斜面上割31个直径5的圆,等分的,设计一个工装进行线割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是要割锥度的话那没办发了!除非外接动力,加个动力头。也就是工装有独立的驱动单元,与线切割走丝速度配套使用。
要是割孔的话,应该就不用工装了吧!都是平面直孔,不难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需要带角度的体,车个沉孔定位用,做个5的定位销
先割好一个。然后转个方向5的定位销定位再割,依次转直到割完

你们领导让你设计。为什么不铣?个人感觉铣还快点,当然也需要工装

网友:
以前做过类似的工装,不过是铣不均匀分布的槽的工装。

网友:
垂直底面的孔解决分度问题就行了,若是垂直锥面的话还要加一个回转。

网友:
回复 网友B:

工作中虽然经常接触线割机器
但是楼主这样的问题还没有碰到过
期待高人解答
学习中

网友:
速控镗就可以完成,用线切割干嘛?

网友(2011-05-29):
楼上正解 有数控设备 铣 镗 都可以
精度不高 的话  做个沉台固定  算坐标  可线切割也可穿孔机

网友(2012-02-19):
线切割的话有点太奢侈了吧,每个孔都得穿丝的很浪费时间的

网友:
学习一下,还有更好的方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