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235与Q345的使用比较,高手请进

楼主(2011-03-03):
Q235与Q345的使用比较,有哪位高手使用过Q345,给讲讲。

网友:
搞钢结构的用得比较多这种钢。

网友(2012-02-22):
我也想看看啊爱的阿萨德爱的爱上

网友:
有资料把16Mn叫Q345,你该明白了吧

网友:
学习下 竟然没有权限发贴,晕倒

网友:
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啊

网友:
这类钢是按机械性能划分的,而不考虑化学成分,Q235是指屈服强度235,Q345是指屈服强度345.。以前的A类钢宜如此,Q235相当于以前的A3,Q345相当于以前的A6

网友:
学习了,Q345一般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
Q系列不是什么好东西,重要的还是选钢号

网友:
GB713--08标准,将16Mng、16MngR、19Mng合并为Q345R。不同厚度对应的力学性能不同,详情请参阅GB713--08标准。主要是锅炉和压力容器用钢板。

网友:
16Mn 就是Q35 主要用在强度要求比较高的地方 焊接 结构件用的 比较多
Q235 一般的结构件使用

网友:
Q345适用压力容器板..

网友(点评):
压力容器上面是叫16MnR

网友A:
简单来说,Q235是普碳钢,屈服强度是235兆帕。而Q345是低合金钢,相较于Q235,锰含量较高,屈服强度是345兆帕。

网友:
两个标号屈服强度不一样根据需要选型

网友:
还是的加快回帖速度赚威望啊。

网友(2013-01-15):
Q235就是A3钢,Q345就是锰钢。

网友(点评):
恐怕年轻一点的不会知道什么是锰钢,还以为是弹簧钢呢吧!

网友:
Q235为普碳钢,Q345为低合金钢。Q345的屈服强度比Q235大。Q345比Q235贵。

网友:
力学性能就不说了,大家也都知道了。使用这种两种钢时大部分会使用焊接,我知道两种材料的焊接工艺有区别,至于其他的区别目前还没涉及到。

网友:
旧国标中的以下牌号对应新国标的牌号都是Q345: 12MnV,14MnNb,16Mn,16MnRE,09MnCuPTi,18Nb,10MnSiCu,10MnPNiRE

网友:
主要用于桥梁、起重机及压力容器等结构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来说,Q235是普碳钢,屈服强度是235兆帕。而Q345是低合金钢,相较于Q235,锰含量较高,屈服强度是345兆 ...

Q345主要是焊接强度会更好,而且焊接变形非常小,耐冲击性强。这是优点

网友:
我们公司也经常用到这两种钢

网友:
真是精彩讨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