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选用难题,请教

楼主(2011-03-03):
图中设备各个编号的选用的是何种材料加工而成。到底使用了不锈钢还是普通钢板表面防锈处理,还是使用铝板加工。小弟觉得从颜色和质感上看1和4都是使用铝板加工的,不知是否正确。恳请各位神仙多多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
抢个沙发,看看图片,结论是楼主的眼光没问题,是铝的,哈哈

网友:
你用磁铁试一下就知道了。; ]; ]2 }. t& h/ o0 h

网友:
我猜1和4  也可能是铝板加工的。从光泽上说。2和3 大概是铸铁,5是工具钢 ,6  是不锈钢。

网友:
1和4  也可能是铝板加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