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箱回油大量起泡,求助

楼主(2011-03-03):
在一个以前一直正常运转的液压系统,现在每次运行一段时间后就会在油箱出现大量的气泡,而且换了新的液压油也不解决问题。谢谢高手帮忙

网友:
感觉还是掖压油问题。你用什么牌号的?

网友:
系统中有没水冷

网友:
查一下液位,看看是否液面太低。吸油过滤器是否有少量的空气吸入。

楼主:
先谢谢各位的回答。系统用的是30号液压油,没有水冷系统,液位正常。最令人困惑的是这个系统以前一直很好用,没做什么人为的改动情况下就变成这样了。

网友:
应注意是不是液压油的问题,我公司现在已不用分装润滑油了,她出现的问题是以前从未遇到过的,现改用原装润滑油效果确实不错。

网友:
清洗吸油过滤器,检查吸油管路。

网友:
回油管没有埋在油里面也会把空气带入油液里,进而进入泵、阀

网友:
检查过滤器,和回油管路是否密封不好.

网友:
清洗吸油过滤器,检查吸油管路有无进气,检查液压泵柱头油封最好更换。检查完项目以上一定ok.

网友:
大量起泡,首先近期加过油没有?50%的可能是把乳化液当成液压油加了。我单位的工人就干过。害得我一天没有找到问题。只见油箱泡泡多多多。后来把油桶看了一下才知道。整个系统的液压油全部给更换了。停了2天。我脑袋被骂肿了。回过来我把肇事者脑袋也骂肿了。哈哈。

网友:
各位大侠们的分析为我的液压系统检修提供了大量的依据,谢谢各位!

网友:
还有就是买到品质比较差的油了,这事遇到过。

网友:
清洗过滤器并检查管路密封情况

网友:
个人感觉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吸空了,查相应的管路及看油温是不是正常,油泵有无异常声音。

网友:
两种情况都讲到了,一是吸空,二是油中含水。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油加的应该没问题,现在基本就是尽量让系统运行时间短点。因为不是我主管而且也没时间了,所以问题就这样了。谢谢你的回答啊,你说的那个事还真是挺有意思,细节决定成败啊。呵呵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忙啊,因为工作所以也没时间没人都回复,但我很受启发与帮助。因为这个问题对总体工程影响不大,时间原因领导决定就这样过了。

网友:
液压泵吸空,长时间使用,对泵,阀,油封,等等都不利,你的领导会后悔的。

网友:
吸油管吸口造成的。检查油泵吸油管还有认真检查油泵轴上的骨架油封。

网友:
可能有空气在里面

网友(2014-06-22):
吸油漏气

网友:
过滤器涨了

网友:
吸油管路密封不好..

网友:
回油管没有浸入油里面也会把空气带入油液里,空气然后通过空气滤清器与有混合

网友:
1.吸空,如吸油口过高,离回油口过近,吸油管路破裂等,
2.油变质,如油品有问题,油温过高,不同品牌油混用,油长期用被氧化
3,误将乳化液加入会产生大量泡沫

网友:
检查一下油泵的油封,我曾经遇到过!

网友:
系统进空气了嘛,怪这怪哪的,

网友(2014-07-22):
泵的声音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