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轮的计算,急

楼主(2011-03-03):
我只知道电机输出速度是34m/s要求速度是10m/s我要装一套链轮请问链轮的两轮直径和齿数怎么计算,还有链条选什么样的型号?
大虾指点嘿嘿。

网友:
电机负载????-----决定链条型号。减速比3.4:1,先定下被动轮齿数,反推主动轮齿数,没有合适的可以加工(因为主动轮较小,加工可以省点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