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证气密性?

楼主(2011-03-03):
如图,要使活塞在气缸内自由滑动,并且尽可能保证气密性,应使用什么公差。材料为45钢,在只用车床的情况下,能否达到此要求?

网友:
不清楚,加密封圈应该会容易一些,有密封圈的话公差和沟槽尺寸能直接查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点评):
或者可以参考发动机的活塞和气缸是怎么配合的,具体俺不晓得

网友:
关注中
期待高手点评

网友:
在只有车床的条件下是不可能达到要求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一定完全气密,尽最大可能

网友:
参考发动机活塞与汽缸 有活塞环来配合的

网友:
接触面光一点单边间隙0.015~0.025mm,车床可以做到,刀要磨好

网友:
轴向运动的密封圈,推荐Y形密封圈!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有一个数据是0.02mm~0.03mm,但只是听说,没做过

网友:
你打算做什么用?表面越光滑间隙可以越小,否则不能滑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无意中看到一个自制的斯特林发动机,气缸体是车加工的,锡青铜,活塞用铝合金,-0.03mm配合。我想了解一下,这样的公差能否保证气密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发动机活塞是靠活塞环密封的,间隙不用太小.

网友:
还是上密封圈吧,经济实惠,一般汽缸中都有

网友:
得有密封圈 ,单件小批量可以用车床加工

网友:
难度不小啊……

网友:
加油封。。。光面公差在0.005以内

网友:
发动机活塞都是用活塞环密封的,缸体内要很高的光洁度和耐磨性,只靠车的话光洁度不好保证,也就不好保证他的密封性。

网友:
顶起来,高手去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