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心车床车削余量0.5,但此床对刀太耗时间!

楼主(2011-03-03):
望高手提供点相关资料,无心车床车削余量0.5MM左右,但是此床对刀太耗费时间,望高指点更有效的方法。冷外我用的刀片损坏太厉害,我车削的是45#  HRC 20-28  左右的热轧圆钢,望高手指点合理的刀具材质、参数等!!!

网友A:
无心车床简介
无心车床,俗称扒皮机、剥皮机,是一种新型的、高效的、高精度的棒料加工车床。用于对直径φ10-φ130的各种细长圆钢外圆表面进行粗、精加工的高速、高效机床,主要用于钢厂对热轧或经热处理的棒料表面进行连续切削,经济的除去表面脱碳层、裂纹,以生产表面无缺陷的、具有较高尺寸精度和表面粗糙度且同心的光亮钢材。
    本机床的主轴是空心主轴,刀盘随空心主轴高速旋转为其主切削运动,工件由进给装置的滚轮夹紧实现前期的进给运动,从而从空心主轴中通过,在刀盘前后有前后导向装置以保证加工工件的同心、避免颤振,后面由牵引小车夹紧工件实现后期的进给运动及把工件运送至卸料装置;加上从上料到卸料、装筐的全自动过程,从而实现对工件的高速、高效、强力切削。
看一段视频,可见调刀并不难,也有专门提供刀具的渠道。注意辅助工对毛坯棒料预先用手提砂轮局部打磨的细节:
http://www.56.com/u60/v_NTc2MjY5Mzc.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A:

视频很不错  很详细  学习了 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心车床简介
无心车床,俗称扒皮机、剥皮机,是一种新型的、高效的、高精度的棒料加工车床。用于对直径φ ...

请问:剥皮刀片是什么材料,怎么可以用锉刀锉动

网友:
是一种可转位的刀片,一般是硬质合金的。那把锉刀估计是用来去除刀片上粘附的切削瘤之类的。也不排除是把金刚石锉刀。

楼主:
在视频1分钟的时候操作人员用类似直角板的量具在测量什么,还厚为什么要用锉刀打磨刀片,那位高手能给详细说明下

网友(2011-08-26):
如果零件外径有精度要求,刀具怎样微调才能加工到工艺要求?

网友:
有这方面经验的高手请联系我,想向您请教,谢谢!   邮箱:xayyh0079@163.com

网友:
“在刀盘前后有前后导向装置以保证加工工件的同心、避免颤振”,是个怎样的装置,有什么原理能够保证切削前和切削后加持而不影响加工精度,几个点的同心是怎样调整出来的?

网友(2012-07-18):
无心车床  扒皮刀 HM20.2 T327

电话:18922804551 黄泰源
各种cnc刀粒,数控车刀粒 欢迎批发。
龙门铣刀片,钨钢圆棒,钨钢非标,厂家直销,欢迎订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