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白钢刀耐用度不行,求个好的刀

楼主(2011-03-04):
a3料 ,用t15   YW1 YW2 都用了 光洁度低 ,有毛刺,  用白钢刀耐用度不行,求个好的刀,转速可以调的,高的耐用度太低。

网友:
你的硬质合金刀具材料没有任何问题,如果工件没有振动的话可能是刀没磨好,加大刀尖圆弧半径,让刀尖在走刀方向上有点修光刃,断屑要控制排屑方向,别让切屑擦伤已加工表面,转速高点加切削液.

网友:
Q235 太软了,有毛刺很正常,

网友:
用金属陶瓷刀片,粗糙度会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