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具中的模架制定标准有什么意义?模架结构基本形式有几种?

楼主(2011-03-04):
从外观上看,注塑机用成型模具体基本相似,大多数为长方体结构。为了降低注塑成型模具的制造费用,节省对模具的设计、制造加时间,方便模具的安装、操作和维修,把成型模具中的一些通用、形体相似的零件制定出标准,即塑料注塑模中小型模架标准GB/T12556.1—1990和塑料注塑模大型模架标准GB/T12555.1—1990。

中小型模架基本型号结构

图1  中小型模架基本型号结构
1—定模底板;2—定模板;3—导套;4动模板;5—导柱;6—垫块; 7—顶出杆;8—底板;9一推板;10—导柱
中小型模架标准规定:模架周界尺寸范围为≤560mm×900mm。规定有4种基本模架结构形式,即A1、A2、A3、A4。这4种形式A1~A4就是基本模架的型号,其结构形式如图4-4所示。大型模架标准规定:模架周界尺寸范围为630mm×630mm~1250mm×2000mm。主要适用于热塑性塑料制品用模架。大型模架基本结构有两种:即A型和B型,其结构形式如图2所示。

大型模架基本型号结构

图2大型模架基本型号结构
1—定模底板;2—导套;3—定模板;4—导柱;5—动模板;6—垫块;
另外,模架标准中规定,按模具中板块的数量和结构形状的不同,按动、定模板座的有肩和无肩,又派生出多个模架品种。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网友:
塑料注塑模中小型模架标准GB/T 12556.1—1990和塑料注塑模大型模架标准GB/T 12555.1—1990。
这二个标准已由GB/T 12555-2006 塑料注射模模架 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