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机改船机,请教

楼主(2011-03-04):
请教高手,哪位会把车机改成船机的?

网友:
改不了,工作曲线不一样,设计的时候就不是按一个工况考虑的,
硬用车机当船机,要配一个特殊的减速机,车上这个不行,你先选了桨,把桨号定了,查桨线,就可以配了,但效率不好,费油,散热器还得改,车上这个也不能用,很麻烦的,玩一下还行,没有这么长期用的,不划算,

航机,车机,船机,本质上说,就不是一类东西

网友:
呵呵,俺只知道车机的扭矩线是上升的,最大扭矩要在一个相当高的转速下才能达到,船机的是平的。航机的没有关心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