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手上有5个omron继电器,标识含义未知

楼主(2011-03-04):
我手上有5个omron继电器,上面都印着G8HN-1C4T-DJ 12VDC,在后面有一串字码,有三个一样的1120D1,  另两个不同,分别为29X9D1和12Z9D1,把它们拆下来的时候没注意,现在装上去发现有问题,它们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可能是LOT NO.号,每批产品都有标记的,前面的相同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点评):
应该是生产批号,多谢

网友:
顶啦……Callaway X-22 irons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昨天又检查了下接线,发现是线路接错了,这几个继电器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2011-12-05):
下载一本欧姆龙的样本,对照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