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加工中心用牙刀铣螺纹怎么编程?

楼主(2011-03-04):
比如用牙刀铣一个M16*2.  孔深20的螺纹。是内螺纹哦。假如原点就设空上表面的中心。怎么编程啊?忘高手指教。。。最好详细说明下。。

楼主:
没人来指点指点吗?

网友:
是螺纹铣刀吗。什么系统?

网友:
攻牙程式,供參考:
G28 Z0.;
G0 G90 Z0.;
S300 M03;
G84 Z-10.R1.F0.5;
G80;
M30;
%

游客

网友(2012-06-16):
拜托,是铣牙。不是G84功牙

网友(2011-03-04):
假设螺纹口是0.
1、刀具下到z-20。
2、用G01走到(16/2-刀具半径)的位置。(第一次最好先小一点,慢慢在加大)
3、用逆时针圆弧插补G03,走一圈,z上升2mm。
4、回到中心。
5、退刀。
三四年没碰加工中心了,不过记还是记得的。

楼主:
如果我从上表面往下用G02加工行吗?

网友:
可以。只要是铣一圈下降一个螺距就可以了

网友:
给你两种程序吧!都能用!以M52*2刀具直径26的为列!
    #1=52.    孔直径
    #2=26.    刀具直径
    #3=28    孔深度
    #4=0     设个自变量
    #17=2.   螺距
    #5=[[#1-#2]/2]    计算半径
    G54G90G0X0Y0S2300M3;
      G0G43Z50.H1M8;
      Z4.;
      Z[-#4+1.];
     G1Z-#4F200;
     X#5;
    WHILE[#4LT#3]DO1     当指定的#4螺距小于#3孔深时程序继续
  #4=#4+#17;
  G2I-#5Z-#4F500;
  END1;
   G1X0Y0F1000;
   G91G28Z0.;
  M5;
  M30;

楼主:
楼上的大哥用宏程序啊。。。小弟对红程序不是很了解。。。能用子程序教我就好了,不过还是谢谢你啊

网友:
我用的是发那科OI的加工中心如果铣M26X1.5的外螺纹深度是11MM,材料是铸铜的该怎么编程啊。

网友(2012-06-11):
引用 楼主:
如果我从上表面往下用G02加工行吗?

我以M50*2用20的牙刀深30
O0001;
G90G54G0X15Y0;
G43H1Z2;
M8;
M3S1500;
M98P2L16;
G0G90X0Y0;
M5;
M9;
Z50;
;
;
;
O0002;
G91G02I-15Z-2F300;
M99;
若有不对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螺纹加工
螺纹加工方法有很多种,本例主要针对单齿螺纹刀运用G02
G03指令加工
螺旋括补代码 G02 G03格式 G02 X- Y- Z- I- J- F-;
G03 X- Y- Z- I- J- F-;
编程思路:运用G02 G03螺旋括补指令设定Z方向为变量
以每一个螺距或导程为递增,加工螺纹
加工M60×3的螺纹深度20
设定变量    #1=Z=0(Z由3变化到-21 设定初始加工平面Z=3)
(每加工一个齿 下降一个螺距3)

程序
O0002;
S1000 M03;
G90 G54 G40 G00 Z100;
G00 XO Y0;
GOO Z3;
#1=0;
G42 G01 X30 Y0 D01 F100;
WHILE[#1GE-21]DO1;
G02 X30 Y0 Z#1 I-30;
#1=#1-3;
END1;
G40 G01 X0 Y0;
G00 Z100;
M30;

网友:
M16*2的螺纹其实就是粗牙螺纹M16,直接可以通过丝攻来进行加工,用G84固定循环就可以,如果楼主一定要用小的螺纹铣刀(你所说的牙刀)可以通过15楼的兄弟的程序加工。

网友:
M6T1;
G90G00G54X0.0Y0.0S300 M03;
G43Z50.H1M8;
G01Z0.0F500.;
G01X[16-10.]/2. F500
G03I[16-10.]/2.0 Z-20.P10
G01X0.0Y0.0
G0Z50.
M5
M9
G91G30Z0.0
G91G30Y0.0
M30;;

[16.0-10]中16是M16的大径,10是铣牙刀直径  p是螺旋铣削的圈数,铣牙深度除以p要等于螺距2

网友:
M6T1;
G90G00G54X0.0Y0.0S300 M03;
G43Z50.H1M8;
G01Z0.0F500.;
G01X[16-10.]/2. F500
G02I[16-10.]/2.0 Z-20.P10
G01X0.0Y0.0
G0Z50.
M5
M9
G91G30Z0.0
G91G30Y0.0
M30;;

[16.0-10]中16是M16的大径,10是铣牙刀直径  p是螺旋铣削的圈数,铣牙深度除以p要等于螺距2

网友:
要看螺纹刀是几个齿的再确定编程方法,,,,,,

网友(2013-10-29):
(PROGRAM NAME - T.NC0000)
(DATE=DD-MM-YY - 29-10-13 TIME=HH:MM - 19:22)
G21
G0G17G40G49G80G90
(MILL- 2 DIA. - 10.0MM)
T2M6
G0G90G54X-.475Y-1.S4500M3
G43H2Z50.M8
Z0.
G1X-1.275F1200
G2X-2.275Y0.R1.
G1X-2.183Y.641Z-.045
X-1.914Y1.23Z-.091
X-1.49Y1.719Z-.136
X-.945Y2.069Z-.182
X-.324Y2.252Z-.227
X.324Z-.273
X.945Y2.069Z-.318
X1.49Y1.719Z-.364
X1.914Y1.23Z-.409
X2.183Y.641Z-.455
X2.275Y0.Z-.5
X2.183Y-.641Z-.545
X1.914Y-1.23Z-.591
X1.49Y-1.719Z-.636
X.945Y-2.069Z-.682
X.324Y-2.252Z-.727
X-.324Z-.773
X-.945Y-2.069Z-.818
X-1.49Y-1.719Z-.864
X-1.914Y-1.23Z-.909
X-2.183Y-.641Z-.955
X-2.275Y0.Z-1.
X-2.183Y.641Z-1.045
X-1.914Y1.23Z-1.091
X-1.49Y1.719Z-1.136
X-.945Y2.069Z-1.182
X-.324Y2.252Z-1.227
X.324Z-1.273
X.945Y2.069Z-1.318
X1.49Y1.719Z-1.364
X1.914Y1.23Z-1.409
X2.183Y.641Z-1.455
X2.275Y0.Z-1.5
X2.183Y-.641Z-1.545
X1.914Y-1.23Z-1.591
X1.49Y-1.719Z-1.636
X.945Y-2.069Z-1.682
X.324Y-2.252Z-1.727
X-.324Z-1.773
X-.945Y-2.069Z-1.818
X-1.49Y-1.719Z-1.864
X-1.914Y-1.23Z-1.909
X-2.183Y-.641Z-1.955
X-2.275Y0.Z-2.
X-2.183Y.641Z-2.045
X-1.914Y1.23Z-2.091
X-1.49Y1.719Z-2.136
X-.945Y2.069Z-2.182
X-.324Y2.252Z-2.227
X.324Z-2.273
X.945Y2.069Z-2.318
X1.49Y1.719Z-2.364
X1.914Y1.23Z-2.409
X2.183Y.641Z-2.455
X2.275Y0.Z-2.5
X2.183Y-.641Z-2.545
X1.914Y-1.23Z-2.591
X1.49Y-1.719Z-2.636
X.945Y-2.069Z-2.682
X.324Y-2.252Z-2.727
X-.324Z-2.773
X-.945Y-2.069Z-2.818
X-1.49Y-1.719Z-2.864
X-1.914Y-1.23Z-2.909
X-2.183Y-.641Z-2.955
X-2.275Y0.Z-3.
X-2.183Y.641Z-3.045
X-1.914Y1.23Z-3.091
X-1.49Y1.719Z-3.136
X-.945Y2.069Z-3.182
X-.324Y2.252Z-3.227
X.324Z-3.273
X.945Y2.069Z-3.318
X1.49Y1.719Z-3.364
X1.914Y1.23Z-3.409
X2.183Y.641Z-3.455
X2.275Y0.Z-3.5
X2.183Y-.641Z-3.545
X1.914Y-1.23Z-3.591
X1.49Y-1.719Z-3.636
X.945Y-2.069Z-3.682
X.324Y-2.252Z-3.727
X-.324Z-3.773
X-.945Y-2.069Z-3.818
X-1.49Y-1.719Z-3.864
X-1.914Y-1.23Z-3.909
X-2.183Y-.641Z-3.955
X-2.275Y0.Z-4.
X-2.183Y.641Z-4.045
X-1.914Y1.23Z-4.091
X-1.49Y1.719Z-4.136
X-.945Y2.069Z-4.182
X-.324Y2.252Z-4.227
X.324Z-4.273
X.945Y2.069Z-4.318
X1.49Y1.719Z-4.364
X1.914Y1.23Z-4.409
X2.183Y.641Z-4.455
X2.275Y0.Z-4.5
X2.183Y-.641Z-4.545
X1.914Y-1.23Z-4.591
X1.49Y-1.719Z-4.636
X.945Y-2.069Z-4.682
X.324Y-2.252Z-4.727
X-.324Z-4.773
X-.945Y-2.069Z-4.818
X-1.49Y-1.719Z-4.864
X-1.914Y-1.23Z-4.909
X-2.183Y-.641Z-4.955
X-2.275Y0.Z-5.
X-2.183Y.641Z-5.045
X-1.914Y1.23Z-5.091
X-1.49Y1.719Z-5.136
X-.945Y2.069Z-5.182
X-.324Y2.252Z-5.227
X.324Z-5.273
X.945Y2.069Z-5.318
X1.49Y1.719Z-5.364
X1.914Y1.23Z-5.409
X2.183Y.641Z-5.455
X2.275Y0.Z-5.5
X2.183Y-.641Z-5.545
X1.914Y-1.23Z-5.591
X1.49Y-1.719Z-5.636
X.945Y-2.069Z-5.682
X.324Y-2.252Z-5.727
X-.324Z-5.773
X-.945Y-2.069Z-5.818
X-1.49Y-1.719Z-5.864
X-1.914Y-1.23Z-5.909
X-2.183Y-.641Z-5.955
X-2.275Y0.Z-6.
X-2.183Y.641Z-6.045
X-1.914Y1.23Z-6.091
X-1.49Y1.719Z-6.136
X-.945Y2.069Z-6.182
X-.324Y2.252Z-6.227
X.324Z-6.273
X.945Y2.069Z-6.318
X1.49Y1.719Z-6.364
X1.914Y1.23Z-6.409
X2.183Y.641Z-6.455
X2.275Y0.Z-6.5
X2.183Y-.641Z-6.545
X1.914Y-1.23Z-6.591
X1.49Y-1.719Z-6.636
X.945Y-2.069Z-6.682
X.324Y-2.252Z-6.727
X-.324Z-6.773
X-.945Y-2.069Z-6.818
X-1.49Y-1.719Z-6.864
X-1.914Y-1.23Z-6.909
X-2.183Y-.641Z-6.955
X-2.275Y0.Z-7.
X-2.183Y.641Z-7.045
X-1.914Y1.23Z-7.091
X-1.49Y1.719Z-7.136
X-.945Y2.069Z-7.182
X-.324Y2.252Z-7.227
X.324Z-7.273
X.945Y2.069Z-7.318
X1.49Y1.719Z-7.364
X1.914Y1.23Z-7.409
X2.183Y.641Z-7.455
X2.275Y0.Z-7.5
X2.183Y-.641Z-7.545
X1.914Y-1.23Z-7.591
X1.49Y-1.719Z-7.636
X.945Y-2.069Z-7.682
X.324Y-2.252Z-7.727
X-.324Z-7.773
X-.945Y-2.069Z-7.818
X-1.49Y-1.719Z-7.864
X-1.914Y-1.23Z-7.909
X-2.183Y-.641Z-7.955
X-2.275Y0.Z-8.
X-2.183Y.641Z-8.045
X-1.914Y1.23Z-8.091
X-1.49Y1.719Z-8.136
X-.945Y2.069Z-8.182
X-.324Y2.252Z-8.227
X.324Z-8.273
X.945Y2.069Z-8.318
X1.49Y1.719Z-8.364
X1.914Y1.23Z-8.409
X2.183Y.641Z-8.455
X2.275Y0.Z-8.5
X2.183Y-.641Z-8.545
X1.914Y-1.23Z-8.591
X1.49Y-1.719Z-8.636
X.945Y-2.069Z-8.682
X.324Y-2.252Z-8.727
X-.324Z-8.773
X-.945Y-2.069Z-8.818
X-1.49Y-1.719Z-8.864
X-1.914Y-1.23Z-8.909
X-2.183Y-.641Z-8.955
X-2.275Y0.Z-9.
X-2.183Y.641Z-9.045
X-1.914Y1.23Z-9.091
X-1.49Y1.719Z-9.136
X-.945Y2.069Z-9.182
X-.324Y2.252Z-9.227
X.324Z-9.273
X.945Y2.069Z-9.318
X1.49Y1.719Z-9.364
X1.914Y1.23Z-9.409
X2.183Y.641Z-9.455
X2.275Y0.Z-9.5
X2.183Y-.641Z-9.545
X1.914Y-1.23Z-9.591
X1.49Y-1.719Z-9.636
X.945Y-2.069Z-9.682
X.324Y-2.252Z-9.727
X-.324Z-9.773
X-.945Y-2.069Z-9.818
X-1.49Y-1.719Z-9.864
X-1.914Y-1.23Z-9.909
X-2.183Y-.641Z-9.955
X-2.275Y0.Z-10.
X-2.183Y.641Z-10.045
X-1.914Y1.23Z-10.091
X-1.49Y1.719Z-10.136
X-.945Y2.069Z-10.182
X-.324Y2.252Z-10.227
X.324Z-10.273
X.945Y2.069Z-10.318
X1.49Y1.719Z-10.364
X1.914Y1.23Z-10.409
X2.183Y.641Z-10.455
X2.275Y0.Z-10.5
X2.183Y-.641Z-10.545
X1.914Y-1.23Z-10.591
X1.49Y-1.719Z-10.636
X.945Y-2.069Z-10.682
X.324Y-2.252Z-10.727
X-.324Z-10.773
X-.945Y-2.069Z-10.818
X-1.49Y-1.719Z-10.864
X-1.914Y-1.23Z-10.909
X-2.183Y-.641Z-10.955
X-2.275Y0.Z-11.
X-2.183Y.641Z-11.045
X-1.914Y1.23Z-11.091
X-1.49Y1.719Z-11.136
X-.945Y2.069Z-11.182
X-.324Y2.252Z-11.227
X.324Z-11.273
X.945Y2.069Z-11.318
X1.49Y1.719Z-11.364
X1.914Y1.23Z-11.409
X2.183Y.641Z-11.455
X2.275Y0.Z-11.5
X2.183Y-.641Z-11.545
X1.914Y-1.23Z-11.591
X1.49Y-1.719Z-11.636
X.945Y-2.069Z-11.682
X.324Y-2.252Z-11.727
X-.324Z-11.773
X-.945Y-2.069Z-11.818
X-1.49Y-1.719Z-11.864
X-1.914Y-1.23Z-11.909
X-2.183Y-.641Z-11.955
X-2.275Y0.Z-12.
X-2.183Y.641Z-12.045
X-1.914Y1.23Z-12.091
X-1.49Y1.719Z-12.136
X-.945Y2.069Z-12.182
X-.324Y2.252Z-12.227
X.324Z-12.273
X.945Y2.069Z-12.318
X1.49Y1.719Z-12.364
X1.914Y1.23Z-12.409
X2.183Y.641Z-12.455
X2.275Y0.Z-12.5
X2.183Y-.641Z-12.545
X1.914Y-1.23Z-12.591
X1.49Y-1.719Z-12.636
X.945Y-2.069Z-12.682
X.324Y-2.252Z-12.727
X-.324Z-12.773
X-.945Y-2.069Z-12.818
X-1.49Y-1.719Z-12.864
X-1.914Y-1.23Z-12.909
X-2.183Y-.641Z-12.955
X-2.275Y0.Z-13.
X-2.183Y.641Z-13.045
X-1.914Y1.23Z-13.091
X-1.49Y1.719Z-13.136
X-.945Y2.069Z-13.182
X-.324Y2.252Z-13.227
X.324Z-13.273
X.945Y2.069Z-13.318
X1.49Y1.719Z-13.364
X1.914Y1.23Z-13.409
X2.183Y.641Z-13.455
X2.275Y0.Z-13.5
X2.183Y-.641Z-13.545
X1.914Y-1.23Z-13.591
X1.49Y-1.719Z-13.636
X.945Y-2.069Z-13.682
X.324Y-2.252Z-13.727
X-.324Z-13.773
X-.945Y-2.069Z-13.818
X-1.49Y-1.719Z-13.864
X-1.914Y-1.23Z-13.909
X-2.183Y-.641Z-13.955
X-2.275Y0.Z-14.
X-2.183Y.641Z-14.045
X-1.914Y1.23Z-14.091
X-1.49Y1.719Z-14.136
X-.945Y2.069Z-14.182
X-.324Y2.252Z-14.227
X.324Z-14.273
X.945Y2.069Z-14.318
X1.49Y1.719Z-14.364
X1.914Y1.23Z-14.409
X2.183Y.641Z-14.455
X2.275Y0.Z-14.5
X2.183Y-.641Z-14.545
X1.914Y-1.23Z-14.591
X1.49Y-1.719Z-14.636
X.945Y-2.069Z-14.682
X.324Y-2.252Z-14.727
X-.324Z-14.773
X-.945Y-2.069Z-14.818
X-1.49Y-1.719Z-14.864
X-1.914Y-1.23Z-14.909
X-2.183Y-.641Z-14.955
X-2.275Y0.Z-15.
X-2.183Y.641Z-15.045
X-1.914Y1.23Z-15.091
X-1.49Y1.719Z-15.136
X-.945Y2.069Z-15.182
X-.324Y2.252Z-15.227
X.324Z-15.273
X.945Y2.069Z-15.318
X1.49Y1.719Z-15.364
X1.914Y1.23Z-15.409
X2.183Y.641Z-15.455
X2.275Y0.Z-15.5
X2.183Y-.641Z-15.545
X1.914Y-1.23Z-15.591
X1.49Y-1.719Z-15.636
X.945Y-2.069Z-15.682
X.324Y-2.252Z-15.727
X-.324Z-15.773
X-.945Y-2.069Z-15.818
X-1.49Y-1.719Z-15.864
X-1.914Y-1.23Z-15.909
X-2.183Y-.641Z-15.955
X-2.275Y0.Z-16.
X-2.183Y.641Z-16.045
X-1.914Y1.23Z-16.091
X-1.49Y1.719Z-16.136
X-.945Y2.069Z-16.182
X-.324Y2.252Z-16.227
X.324Z-16.273
X.945Y2.069Z-16.318
X1.49Y1.719Z-16.364
X1.914Y1.23Z-16.409
X2.183Y.641Z-16.455
X2.275Y0.Z-16.5
X2.183Y-.641Z-16.545
X1.914Y-1.23Z-16.591
X1.49Y-1.719Z-16.636
X.945Y-2.069Z-16.682
X.324Y-2.252Z-16.727
X-.324Z-16.773
X-.945Y-2.069Z-16.818
X-1.49Y-1.719Z-16.864
X-1.914Y-1.23Z-16.909
X-2.183Y-.641Z-16.955
X-2.275Y0.Z-17.
X-2.183Y.641Z-17.045
X-1.914Y1.23Z-17.091
X-1.49Y1.719Z-17.136
X-.945Y2.069Z-17.182
X-.324Y2.252Z-17.227
X.324Z-17.273
X.945Y2.069Z-17.318
X1.49Y1.719Z-17.364
X1.914Y1.23Z-17.409
X2.183Y.641Z-17.455
X2.275Y0.Z-17.5
X2.183Y-.641Z-17.545
X1.914Y-1.23Z-17.591
X1.49Y-1.719Z-17.636
X.945Y-2.069Z-17.682
X.324Y-2.252Z-17.727
X-.324Z-17.773
X-.945Y-2.069Z-17.818
X-1.49Y-1.719Z-17.864
X-1.914Y-1.23Z-17.909
X-2.183Y-.641Z-17.955
X-2.275Y0.Z-18.
X-2.183Y.641Z-18.045
X-1.914Y1.23Z-18.091
X-1.49Y1.719Z-18.136
X-.945Y2.069Z-18.182
X-.324Y2.252Z-18.227
X.324Z-18.273
X.945Y2.069Z-18.318
X1.49Y1.719Z-18.364
X1.914Y1.23Z-18.409
X2.183Y.641Z-18.455
X2.275Y0.Z-18.5
X2.183Y-.641Z-18.545
X1.914Y-1.23Z-18.591
X1.49Y-1.719Z-18.636
X.945Y-2.069Z-18.682
X.324Y-2.252Z-18.727
X-.324Z-18.773
X-.945Y-2.069Z-18.818
X-1.49Y-1.719Z-18.864
X-1.914Y-1.23Z-18.909
X-2.183Y-.641Z-18.955
X-2.275Y0.Z-19.
X-2.183Y.641Z-19.045
X-1.914Y1.23Z-19.091
X-1.49Y1.719Z-19.136
X-.945Y2.069Z-19.182
X-.324Y2.252Z-19.227
X.324Z-19.273
X.945Y2.069Z-19.318
X1.49Y1.719Z-19.364
X1.914Y1.23Z-19.409
X2.183Y.641Z-19.455
X2.275Y0.Z-19.5
X2.183Y-.641Z-19.545
X1.914Y-1.23Z-19.591
X1.49Y-1.719Z-19.636
X.945Y-2.069Z-19.682
X.324Y-2.252Z-19.727
X-.324Z-19.773
X-.945Y-2.069Z-19.818
X-1.49Y-1.719Z-19.864
X-1.914Y-1.23Z-19.909
X-2.183Y-.641Z-19.955
X-2.275Y0.Z-20.
X-2.183Y.641Z-20.045
X-1.914Y1.23Z-20.091
X-1.49Y1.719Z-20.136
X-.945Y2.069Z-20.182
X-.324Y2.252Z-20.227
X.324Z-20.273
X.945Y2.069Z-20.318
X1.49Y1.719Z-20.364
X1.914Y1.23Z-20.409
X2.183Y.641Z-20.455
X2.275Y0.Z-20.5
X2.183Y-.641Z-20.545
X1.914Y-1.23Z-20.591
X1.49Y-1.719Z-20.636
X.945Y-2.069Z-20.682
X.324Y-2.252Z-20.727
X-.324Z-20.773
X-.945Y-2.069Z-20.818
X-1.49Y-1.719Z-20.864
X-1.914Y-1.23Z-20.909
X-2.183Y-.641Z-20.955
X-2.275Y0.Z-21.
X-2.183Y.641Z-21.045
X-1.914Y1.23Z-21.091
X-1.49Y1.719Z-21.136
X-.945Y2.069Z-21.182
X-.324Y2.252Z-21.227
X.324Z-21.273
X.945Y2.069Z-21.318
X1.49Y1.719Z-21.364
X1.914Y1.23Z-21.409
X2.183Y.641Z-21.455
X2.275Y0.Z-21.5
X2.183Y-.641Z-21.545
X1.914Y-1.23Z-21.591
X1.49Y-1.719Z-21.636
X.945Y-2.069Z-21.682
X.324Y-2.252Z-21.727
X-.324Z-21.773
X-.945Y-2.069Z-21.818
X-1.49Y-1.719Z-21.864
X-1.914Y-1.23Z-21.909
X-2.183Y-.641Z-21.955
X-2.275Y0.Z-22.
X-2.183Y.641Z-22.045
X-1.914Y1.23Z-22.091
X-1.49Y1.719Z-22.136
X-.945Y2.069Z-22.182
X-.324Y2.252Z-22.227
X.324Z-22.273
X.945Y2.069Z-22.318
X1.49Y1.719Z-22.364
X1.914Y1.23Z-22.409
X2.183Y.641Z-22.455
X2.275Y0.Z-22.5
X2.183Y-.641Z-22.545
X1.914Y-1.23Z-22.591
X1.49Y-1.719Z-22.636
X.945Y-2.069Z-22.682
X.324Y-2.252Z-22.727
X-.324Z-22.773
X-.945Y-2.069Z-22.818
X-1.49Y-1.719Z-22.864
X-1.914Y-1.23Z-22.909
X-2.183Y-.641Z-22.955
X-2.275Y0.Z-23.
X-2.183Y.641Z-23.045
X-1.914Y1.23Z-23.091
X-1.49Y1.719Z-23.136
X-.945Y2.069Z-23.182
X-.324Y2.252Z-23.227
X.324Z-23.273
X.945Y2.069Z-23.318
X1.49Y1.719Z-23.364
X1.914Y1.23Z-23.409
X2.183Y.641Z-23.455
X2.275Y0.Z-23.5
X2.183Y-.641Z-23.545
X1.914Y-1.23Z-23.591
X1.49Y-1.719Z-23.636
X.945Y-2.069Z-23.682
X.324Y-2.252Z-23.727
X-.324Z-23.773
X-.945Y-2.069Z-23.818
X-1.49Y-1.719Z-23.864
X-1.914Y-1.23Z-23.909
X-2.183Y-.641Z-23.955
X-2.275Y0.Z-24.
X-2.183Y.641Z-24.045
X-1.914Y1.23Z-24.091
X-1.49Y1.719Z-24.136
X-.945Y2.069Z-24.182
X-.324Y2.252Z-24.227
X.324Z-24.273
X.945Y2.069Z-24.318
X1.49Y1.719Z-24.364
X1.914Y1.23Z-24.409
X2.183Y.641Z-24.455
X2.275Y0.Z-24.5
X2.183Y-.641Z-24.545
X1.914Y-1.23Z-24.591
X1.49Y-1.719Z-24.636
X.945Y-2.069Z-24.682
X.324Y-2.252Z-24.727
X-.324Z-24.773
X-.945Y-2.069Z-24.818
X-1.49Y-1.719Z-24.864
X-1.914Y-1.23Z-24.909
X-2.183Y-.641Z-24.955
X-2.275Y0.Z-25.
G2X2.275R2.275
X-2.275R2.275
X-1.275Y1.R1.
G1X-.475
G0Z30.
M5
M9
G91G28Z0
(MILLS. - 10.0MM*2.0螺纹铣刀)
T2M6
G0G90G54X-.975Y-1.S4500M3
G43H2Z50.M8
X-.975Y-1.
Z0.
G1Z-20.F500.
G42D2X-1.775F650.
G2X-2.775Y0.R1.
X2.775R2.775
X-2.775R2.775
X-1.775Y1.R1.
G1G40X-.975
X-1.475Y-1.
Z0.
G1Z-20.F500.
G42D2X-2.275F650.
G2X-3.275Y0.R1.
X3.275R3.275
X-3.275R3.275
X-2.275Y1.R1.
G1G40X-1.475
G0Z50.
M5
M9
G91G28Z0.
G91G28Y0.
M30
%

网友(点评):
这是电脑编程的吧???

网友:
G33铣螺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