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这个活儿怎么干效率高?

楼主(2011-03-04):
朋友们:帮我看下这个活儿上的端齿用什么方式加工费效率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没办法直接发图片,只好上传附件了。不好意思哈

网友:
建议楼主把附件直接以贴图的形式上传,更直观,也更容易得到社友的帮助

网友:
这样还要扣积分的啊
晕,估计没人会看

楼主:
土豆-HZ太谢谢你了,我怎么就不会发贴图呢?还要麻烦各位的积分。谢谢!谢谢!回头请你吃饭。

网友:
看不出厚度是多少,我感觉这个齿用冲压的方式加工比较省钱。当然前提是你已经有设备。

楼主:
回复 网友B:

冲压?厚度1.2mm,圆柱形怎么冲压啊?

网友:
在铣上铣齿,我觉得是可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才1.2mm,肯定可以的,零件装夹的地方用电机控制啊,冲一下转一下,之前我们做过在圆周上冲8个孔的小零件,所以我想应该没问题

楼主:
目前就是在用成型铣刀铣的,慢!一个齿摇一次分度头。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铣床上用分度头铣加工就可

网友:
回复 网友C:

铣加工和冲压加工的效率相差太多了。

网友:
还真想不到怎么冲?

网友:
居然要积分。等待高人探讨

网友:
要有冲压设备,模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