弧条钻孔

楼主(2011-03-04):
各位高手好!请教一个问题,我用solidworks2008软件绘一段薄壁弧条后,在上面用异型孔向导钻孔,孔钻好后却无法标注孔的位置尺寸,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
编辑草图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
用“点”先绘出各孔的位置草图不就可以了

楼主:
多谢指导!这个软件我还是不熟练呀!

网友:
楼主贴个图上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