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切削力小,请大家看如下参数是否正常

楼主(2011-03-04):
新设备,安装后闷车,吃刀大了主轴停转。说明书参数如下:

锥孔 (7:24)

ISO50

前轴承直径

Ф110

mm

转数范围(无级)

20-5000

r/min

最大输出扭矩

752/1025(连续/30 min)

N·m

主轴电机功率

22/30(连续/30 min)

kW

主轴轴向最大抗力

10000

N

切削参数试车后,厂家给发过来解释如下:

请问:
厂家的解释合理否?最大输出扭矩还差很多,电机功率就超了?

网友:
不如拍个照片上来于看看工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工件就是普通HT200,铣大面。

网友:
闷车? 你主轴传动是用皮带还是齿轮。。。你那 是加工中心?、 图片看的 不清楚 再搞张清楚的 ?

网友:
闷车不就是你电机吃不消吗,兄弟你悠着点.你直接看看主轴电机负载不就一目了然.(也有可能主轴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主轴电机负载已经在表格里了,现在切削效率比之前一台加工中心降低了一半,还是报警了,只是想上-让大家看看这种切削参数就停转,有点太低了吧也

网友:
看主电机的功率基本是超配的,按说不该出这样的问题,查查主轴伺服参数的保护值是不是设置的低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切削扭矩323NM,远远低于说明书参数里的数值752/1025NM,但电机功率怎么就超22/30KW呢?就算超了,那也说明厂家的扭矩与电机功率匹配有问题,那说明书上的最大扭矩不应该写752/1025NM,

网友:
主轴电机主要看功率啊 ~主轴的最大扭矩是有转速条件的。又不是恒扭矩~~~

网友:
伺服电机的额定功率及超载功率都是在一定转速时才能达到的,这可以查一下你的主轴电机特性曲线。有变速箱的普通电机主轴所输出的扭矩是可以按电机功率计算的,但伺服电机、变频电机在满功率转速以下时,是恒扭矩输出的。

你的主轴转速不高,所以主轴伺服电机实际输出的功率是比额定的小不少的。根据你使用的转速,建议:加大主传动比。几种方案供参考:一种变带轮传动比,然后改一下伺服驱动参数,使程序设定转速与实际一致,最方便省钱,但起到的效果也有限;一种是加减速箱,如德国ZF变速箱(至少三四万一个吧),如果主轴没有定位、参与插补等使用要求,可以先稍差些的,改伺服参数也比变带轮复杂一点。

网友(点评):
这床子还没交,是想如何验证厂家的说法是否正确。如果不正常,还可以跟厂家提要求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太明白,是不是还跟切削力有关系,所谓恒扭矩是什么意思?

网友:
不考虑传动效率的前提下,扭矩,转速,和功率之间的关系是T=9550P/n,T:扭矩Nm,P:功率kw, n:转速rpm;把数往里带,明显的已经达到临界值了。厂家的解答是对的,只有降低切削参数了。不可能在这么高的转速下还保持最大扭矩。顺便问一句,是不是使用的低档,只有低档才能达到最大扭矩,这跟汽车的挂挡一个道理,起步时不能挂高档的。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就是不知道怎么算,现在还差怎么算切削参数和扭矩。

楼主:
车间还有一台大连的MDH80,切削力明显要比现在新进的设备要强许多,基本差一倍要,看主轴电机功率也是一样的30KW啊,以下是从网上搜到的参数:

一、机床主要性能及特点
MDH—80卧式加工中心是大连机床(DMTG)引进日本大坂机工(OKK)技术开发生产的具有国内领先水平,国际先进水平的卧式加工中心之一,该机床广泛适用于军工、航天、汽车、模具、机械制造等行业的箱体零件、壳体零件、盘类零件、异形零件的加工,零件经一次装夹可自动完成四个面的铣、镗、钻、扩、铰、攻丝的多工序加工。
二、机床特点
1、 加工范围大,X、Y、Z行程:1400、1100、1050;
2、 采用带保持架的直线滚动导轨使导轨寿命提高2.4倍;
3、 采用内部两档变速的高速电主轴保证机床高、低速的加工性能及高速加工;
4、 用先进的高精度中空冷却丝杠技术提高机床加工精度;
5、 用先进的温度补偿技术提高加工精度;
6、 机床45m/min的快速移动速度缩短了加工时间,提高加工效率;
7、 机床的机械手在换刀过程中将主轴松、拉刀通过凸轮连动实现快速换刀(换刀时间:2.5秒);
8、 工作台交换的全过程也采用两组凸轮连续运动实现快速交换(交换时间:12.5秒);
9、 机床体为整体铸件,机床在设计过程中通过有限元分析使结构更加合理,该机床整机重达24.5吨说明机床高刚性;
10、 先进的FANUC180i数控系统;
三、MDH—80卧式加工中心技术参数
1、工作台尺寸:800×800㎜
2、工作台顶面到主轴中心距离:80~1180㎜
3、工作台中心到主轴前端面距离:200~1250mm
4、工作台最大承重:2000kg(等分布重量)
5、工作台分度:1°×360°
6、工作台分度时间:4.5秒(90°)
7、行程X/Y/Z向:1400/1100/1050(㎜)
8、快速移动速度:36m/min(OP:45 m/min)
9、主轴转速:8000rpm(电主轴,2档变速)
10、主轴速度档数:2(MS)
11、主轴内锥度:7/24 No.50
13、刀柄形式:BT-50
14、拉钉形式:45°
15、刀库容量:40(OP:60、80、120、160)
16、换刀时间:2.5秒(刀-刀),6秒(切-切)
17、最大刀具重量:25kg
18、最大刀具直径:Φ115㎜(邻空:Φ270㎜)
19、最大刀具长度:500㎜
20、主轴电机功率:30kW(30min)25kW(连续)
21、进给电机功率:X/Z:6kW Y:9kW B:1.6kW
22、交换工作台数量:2
23、工作台交换时间:12.5秒
25、定位精度:±0.0025㎜
26、重复定位精度:±0.0015㎜
27、机床重量:24500kg
28、机床占地面积:3682×6375㎜
四、MDH—80卧式加工中心机床标准配置
1、自动刀具交换系统(MG40,ATC)
2、螺旋排屑器(双侧)
3、封闭防护罩
4、自动润滑系统
5、刚性攻丝
6、可调垫铁
7、主轴冷却装置
8、工件冷却装置
9、工具及工具箱
10、RS-232传输系统
11、双交换工作台及交换系统
12、电器柜及热交换系统
13、丝杠中空冷却系统
14、两档内变速电主轴(8000rpm)
15、机床工作灯
16、警示灯
17、机床液压系统
18、EM02/EM03自动断电
19、接地漏电断路器
五、MDH—80卧式加工中心机床选项配置
1、刀库数量:60、80、120、160把
2、主轴转速:35~12000rpm电主轴
3、提升式排屑器
4、高压冷却单元(2 Mpa,7Mpa)
5、主轴内冷
6、数控转台
7、清洗水枪
8、电气备件
9、喷淋式冷却
10、刀具寿命管理系统
11、刀具损坏自动重新开始
12、自动刀具长度测量系统G37

楼主:
回复 网友D:

从社区找了个计算方式,现上传附件,最后一项基本是目前的加工方式,最后算出功率22.44,并没有超出机床功率。

楼主:
按厂家所说的算完功率是11.22KW

网友:
22/30代表的是瞬间(30分钟)可以最大输出30千万的功率。切削特点是低转速要求大扭矩。高转速小扭矩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那就是说高转速也能达到22KW功率吧?可厂家提供的参数只能达到11KW,也太低了吧。
昨天在另一台机床(25/30KW)上式切了一下,直径100面铣,14齿,750转,走刀速度1500,切深4mm,完全没有问题,到这台设备基本降了一半,还出现停转,有些说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