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折弯件好折吗?

楼主(2011-03-04):
此折弯件,长度1170mm,未注R0.5,
好折吗?

网友:
用折弯机的话  R角不好保证    折弯需要特殊模具!

网友:
挺好折的
但是图纸有问题   你的板材是2个厚的   而外折角又是R2      按照你的意思就是   内折角应该是直角
但实际上是折不出直角的
建议标注内折角是R几

网友:
应该可以折的,看最底下这边的长度问题!

网友A:
可以折弯的,至于外R如果一定要保证R2的话可以在折弯线上刨槽后再折弯。

网友:
一般外R不要求的情况下,按正常的折弯就行了。如果外R有要求,按楼上的方法就可以了。

网友:
7楼说的挺好。如果R角要求不严的话好折的。

网友:
7楼的建议不错,不妨试试

网友:
量大的话,可以做冷轧成型机来做,效率高。我这里可以做。·
qq1551687615

网友(2011-04-09):
楼上说的是比较经济的办法,数量可以的话

网友:
我觉得比较难办的是右下角的那个弯,在折弯机上有可能挡刀,做特殊刀具应该可以。

网友:
模具相对精度改一点,工序方面较多

网友:
这个应该不难吧?折弯机都能解决的。

网友:
完全可以折弯的,用折弯机没有问题。

网友:
好折,可以查看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回复 网友B:

按要求加工能够折。。

网友:
6mm那个尺寸可能会憋到,如果要求不高的话是可以的.

网友:
我看到一个师傅折过这样的

网友:
外角应该不用保证R2吧。那样就好折了

网友:
钣金加工不应标注折弯件外R,只有在装饰件折弯时为保证外形美观而在板材未折时就刨槽处理才注明外R。

网友(2011-06-08):
可以的,不过上刀模刀口要做的很薄,刀具可能没那么耐用!

网友:
从图纸比例上看,下边第二个弯不好折

网友:
下面的第二个弯不好折的,除非做特殊刀具

网友:
内宽6mm 的边应该在折弯机上折不出来。

网友:
底下那个U型尺寸太小了   很难找到合适的折弯模具  不好做吧 。

网友(2011-08-28):
6MM那边太短了,会有干涉的。。。。。

网友:
这个工件一共有2个难点,第一是外R2的保证,这个必须刨槽后折弯或折边才能保证。第二是6mmU型口,需要一个很薄的刀具,不知道是否能实现,需要咨询刀具厂家。

网友(点评):
请问大侠这个刨槽是怎么个工艺?

网友:
拿分走人先  啊啊啊啊啊

网友:
怎么能多挣点分啊

网友:
折弯机折不了。要扛刀。量大  考虑冷拉

网友:
折弯的话,下面的那两道弯应该做专用的 模具。量大的话可以,。。

网友:
太好折了                    , 做个模具

网友:
折弯需要特殊模具!按正常的折弯就行了

网友:
前面的回复都说能折,后面越来越乱了,应该是能折的

网友:
可以折弯的,外R是否标错了。

网友:
可以折。需要折弯特制模具。R2的角不能保证。

网友:
可以的 不过按这要求做 价格会贵点的

网友:
7楼的说的对!这是保证R角的一个绝招!不过你这个工件如果没有专用的上模的话是做不出来的因为会干涉!就是图中画红线的那个两个尺寸

网友(点评):
折弯一般的折弯顺序是什么?有没有规律?

网友:
一般折弯都是中性层折弯,图上所示只有内尺寸6MM稍微有点难度,在折弯前就必须选好刀具。刀具方面使用弯刀即可,2MM的板材最小折弯尺寸在8MM(包括板厚)。

网友:
可以折,圆角应该不是太大 的关系吧,保证成型尺寸就行了吧

网友:
可以折,可能价格要贵一点。

网友(2011-09-29):
R角要求不严可以折出来,我做过类似的钣金件

网友:
有数控折弯机的话,有这样的模具挺好折的,我们这边钣金件有很多这边的折弯,他们工人都干的很熟悉

网友:
都是折弯的师傅呀,学习了......

网友:
6mm和24mm交接处那条线不能折,其它都可以的。问题的关键不在R多少,而在于12mm和6mm这2个尺寸的大小,如果2个尺寸换一下,就完全可以了

网友:
我折过C型的,这个形状的底部6mm高的边好着吗,如果用折弯机的话能不能折出来,折的顺序是什么,请大侠指点。谢谢。

网友:
关于6MM和12MM,这个弯可以折,呵呵。需要一些技巧。动动脑子。你会想出来的。加油。

网友(2011-11-19):
6*12部分折弯需要特型刀吧?

网友(2012-01-07):
用鹅颈刀就可以折出来,是标准刀具可以直接在网上采购。。。先折弯12,然后折弯24那条边。。。。

网友(2012-02-21):
用折弯机的话  R角不好保证    折弯需要特殊模具

网友:
槽宽6,深度12,需要专用刀具。2MM板厚,内角为直角难实现

网友:
这个简单, 外角不严, 那里都能折

网友:
我觉得比较难办的是右下角的那个弯,12-10-24  2mm  要定制刀的,买型材吧

网友:
不好折吧,   第二刀扛刀吧  6那个尺寸。

网友:
12尺寸是否可以改一下

网友:
建议第一刀先不要折到90,然后折第二刀到90,然后再用平刀压一下,应该不成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折弯的,至于外R如果一定要保证R2的话可以在折弯线上刨槽后再折弯。

正解,学习了。。。。。

网友:
如果是铝材的话,我觉得应该做挤出是最合理的

网友:
刨槽吧,在折弯就行,折弯机很容易实现

网友(2012-03-30):
有点难度。。。。。。。。。。。。。。。+ h$ \! }2 s+ N" F* G

网友:
挺好折的,最短边9mm也没问题,要内圆角为直角就需要多一道压槽工序

网友:
我感觉左下角和右下角都有不好加工的地方,如果量大,建议开模

网友(2012-06-03):
下面的横向槽怎么折咯。

网友:
板厚是多少,,,2mm的R角可以呼略,,,,

网友:
孔可能在折弯的时候会拉伸点,如果要求不高的

网友:
可以折要用大弯刀,R角可以开槽来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