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件在明细表中显示,求教!

楼主(2011-03-04):
在一个装配体文件中,打开toolbox选一个标准件,比如说一个螺栓,然后插入到装配体中。但在此装配体工程图明细表中螺栓的名称全是英文,怎么显示为中文如螺栓M8×10的样式。

网友:
我平时把标准件另存到本设计的文件夹里,这样即使换到其他没有标注库的电脑,也能打开。把标准件安装设计其他零件一样,在另存的时候换成我想要的名字。也按照其他零件一样编辑属性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想从库里直接插入,如果一个个生成,标准件太多,还要改名称,改属性太繁琐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就无力相助了,一起等高手相救吧

网友:
这个嘛,比较麻烦,需要修改数据库:swbrower.mdb,要搞清数据结构。

网友:
我有这样的困扰啊!

网友:
搬板凳上课。学习了。。。。

网友(2011-04-08):
学习学习,我也有这样的困扰

网友:
学习一下,等待高手的演示

网友:
期待中俺也想知道期待中俺也想知道

网友:
这得设置,具体的我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2011-05-08):
用迈迪,直接可以生成楼主所要的文件名

网友:
看来大家都遇到同样的困扰了,期待高手讲解》》》》》》》》》

网友(2013-10-31):
期待高手中呀!

楼主:
麦迪有点垃圾的,太急功近利

网友(2018-03-30):
石沉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