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10X1.25的螺纹问题

楼主(2011-03-04):
单位原来使用的丝锥为M10x1.25   ISO2/6H的,但是加工铸铁件使用寿命很短。
现在换成M10x1.25   6HX的了,让我判断这种丝锥可以用不。
我现在想问一下这两种公差的丝锥加工出来的螺纹的区别,6HX的加工出来跟ISO2/6H的差距有多大?影响产品质量不?

工艺上写的是M10x1.25-6H的,具体什么公差也没有说。

我是菜鸟,请专家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呵呵 我以前也有这疑问!但解决了,所以你这问题碰到我算有缘!

 6HX是专门针对特殊材料的精度,各个生产企业所取的都不大一样。不一定是铸铁,还有铝合金、不锈钢、高温合金等。X的意思是特殊的意思,以和普通的6H精度区别开来。一般来说,6HX和6H的丝攻的区别在于,丝攻的公差带取的不一样,6HX专门针对特殊的材料的攻丝特性,在磨制丝攻时候将丝攻的公差带取的偏大或者偏小一点,以获得最佳的丝攻的寿命或性能,简单的说,可以将6HX的丝锥看做是按上差做的绞 ,6H是按普通精度做的绞 ,当然6HX绞 寿命会好的多。不过要注意的是,选用6HX丝攻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样本上推荐的加工材料,最好只加工推荐材料,不要混用,不然可能造成螺纹的超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 我以前也有这疑问!但解决了,所以你这问题碰到我算有缘!

 6HX是专门针对特殊材料的精度,各个生产 ...

厂家今天给我说的是:6HX其实也是属于ISO2里面的。只是跟普通的6H的公差带位置不一样。公差带宽度是一样的。加工铸铁件时,加工几个件以后磨的也跟6H的差不多了。
是不是加工工件属于推荐的材料,加工出来的工件就不会超差啊?
对于超差的工件用普通的螺纹通止塞规能检测的出来不?是不是必须得用中径螺纹规检测哦?
所以我就迷茫了。

网友(点评):
检测用通常的螺纹通止规就可以了。 相对于螺纹的公差带来说,6H与6HX丝锥的公差带差别可以忽略。 加工铸铁类材料时,选用6HX丝锥是为了获得更好的寿命; 加工易回弹的材料时,选用6HX的丝锥有利于获得更好的尺寸精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三个字: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三个字:可以用。

好的。谢谢。我还是再想想。万一判断错了。以后选了这种错误的丝锥就麻烦了。

网友(点评):
方便的话,留消息给我你的邮箱地址,我给你发点资料能解释这个问题。

网友:
1  只要你有合格的通止规,通过检验,神马丝锥不能用啊。
2 想延长丝锥的寿命,看看材质啊

网友:
将螺纹改M10X1.5或者再加大,铸铁件最好不用密螺纹,密螺纹强度低

网友:
涨知识了

网友:
用吧!
没什么问题的,我司现在就在用,
不过我们有明确标注加大3s
比通用的丝锥经用多了
在弄点图层
那就更经用了
楼主可以放一百个心用

网友:
受益良多呵呵
。。。。。

网友:
呵呵~给你个图片吧~不同的着弹点,但是同样是十环。

网友:
帖子好,回答得也好。

网友:
长见识啦,菜鸟路过于此。

网友:
高手很多,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