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数控车床车 锥形螺纹,请教

楼主(2011-03-04):
用数控车床车 锥形螺纹, 最好用G92    小头直径25,大头直径30,长度20  螺距2

      其实我就是想问 小头减大头除以2的时候 那个小头数值是不是只要比25稍微小一点,大头比30稍微大一点就可以了,不需要一定是特定的值

网友:
以前学过,现在忘了,找本书看看就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书里一笔带过了,没写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们以前数控实习的时候学过,还车过东西,不过现在真忘了,你还是等高手解答吧

网友:
锥形螺纹是用来密封等用途的,其实它是跃宁跃进的,小头一拧就进去了,用不着车小,越拧越紧,大头也不用车大,宁不到跟的

网友:
用不着,只要按实际尺寸加工就可以了

网友(2011-04-09):
(螺纹终点大径-螺纹起点大径)/2,要不然锥度不对了

网友:
支持七楼的,起点和终点的

网友:
那个开头和结尾的数值大小 是你自己定的  主要是计算方便

网友(2012-11-19):
数值大小是自己定的,主要是计算方便,注意要对应锥度

网友:
一般是z-1或z-2再计算x值 直接编程就行了。一般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