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CrMnTi的正确处理工艺(急)

楼主(2011-03-04):
想请教下:20CrMnTi做齿轮轴用  轴径65
用的工艺是表面渗碳,渗碳层1.2,表面硬度HRC52-56,心部硬度33-38
工作场合是中载冲击场合!
请教下:以上处理工艺参数能不能承受,会不会出现轴太硬,轴扭断的现象?很急啊!这个已经生产好的有100多件呢。请内行的社友帮我分析下:谢谢!

网友:
工艺没问题,20CrMnTi做齿轮轴较合适,芯部既有强度,又有韧性,表面耐磨。

网友:
预备热处理是球化退火.一般退火温度大概为980~1050度左右.机加工后渗碳,渗碳温度也大概为880~950度.然后淬火加高温回火 .具体温度记不清了.

网友:
预备热处理是球化退火.一般退火温度大概为980~1050度左右.机加工后渗碳,渗碳温度也大概为880~950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我图面上的技术要求:表面渗碳,渗碳层1.2,表面硬度HRC52-56,心部硬度33-38

那就是说我图面上可以这样子要求对吗?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是用在冲击载荷尔啊
不会说出现断裂的问题吧?
因为对处理这块不懂,请各位给予指点!谢谢给予指点的各位社友!

网友:
不知采用什么渗碳炉

网友:
来张图纸,帮你编个工艺,试试

网友:
来张图的意思是看齿轮轴的结构,防止热处理变形,造成废品

楼主:
好的明天贴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建议Φ59两端越程槽采用圆弧槽,防止应力集中。2.5×Φ54.5槽用水玻璃耐火土糊住。渗碳淬火工艺如下:渗碳温度920℃,强渗4小时,降温到880℃扩散1.5小时,降温到840℃出炉淬火。即时回火,回火温度200℃,时间根据装炉量,一般不低于2小时。

网友:
心部太硬了吧,C30就可以了,另要磨齿吧

网友:
我查到更细的数据,20CrMnTi钢齿轮在930度渗碳后可以预冷到870度直接淬火,用油淬.200度回火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这是外购件
原来我图面上是这样标的
我想知道按我图面上标的这种技术要求加工出来的齿轮,轴的强度够不够,会不会出现太脆,断裂现象!

楼主:
40CR齿轮轴整体淬火和先调质后齿部工频淬火的区别是什么啊?
我们原来是按先调质后齿部工频淬火的技术参数,现在供应商建议我们采用40CR齿轮轴整体淬火,省掉调质这道工艺,降低加工成本
这样子会影响轴的强度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们没磨齿,齿面的要求不是很高!

网友(点评):
那就不如换材料氮化了

网友:
心部硬度有点硬了,大概在28到32就可以满足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