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O LINEARMILL_600_HD 西门子840D的报警!

楼主(2011-03-04):
各位师傅,单位有一台五轴联动的机子,奥地利EMCO LINEARMILL_600_HD 西门子840D系统的五轴联动的加工中心,开机的时候提示:“TOOL POT POSITION SWICHES FAILURE”,本人无法解决,不知各位师傅可不可以帮个忙,诊断一下是什么原因,应该怎样处理。小弟我在这里先谢谢各位师傅了。

网友:
意思是“刀套位置开关损坏”
0 O& C9 W. ]. u8 M就是检测到刀套没在正确位置,让电工检查刀套的计数开关是不是坏了或位置不对而导致的不能有效触发。

楼主:
谢谢哥啦,我试试。行得话回头再复你。thank you

网友(2012-04-12):
我单位也是有一台奥地利EMCO LINEARMILL_600_HD 西门子840D系统的五轴联动的加工中心,机床后面右边的润滑邮箱下面的控制板不能工作了,导致润滑不到,机床不能工作。整个电路板电源指示不亮。请教高手。谢谢!